[Intel] 英特尔180g做系统盘10分钟卡死

楼主(2020-12-15):
ssd小白一枚,这块英特尔2500的180g做系统盘进系统10钟必卡死,做仓储又没问题,请教个各位大佬这怎么破?

网友:
换系统盘,不行就拿别的电脑做在测试有没有坏道

楼主:
换过其它品牌固态和机械测试,已确定是该ssd的问题,格式化重装故障依旧

网友:
看看官方有新固件吗 更新试试 不过更新固件有风险

网友:
1 英特尔535/PRO2500这个SF2281+海力士颗粒的盘 温度有点高  可能有虚焊了
2 SSD可能有坏块 不稳定了
3用工具箱更新最新固件 然后SE一下

网友:
可能有不良块了,用“hdtune硬盘检测工具”全盘检测下。

网友:
会不会是电脑休眠之类的问题,有的会有冲突,碰到过休眠挂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