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对开门冰箱防冷凝管不热!结漏滴水。

楼主(2020-12-15):
海尔BCD-470,不制冷。因过保请第三方维修,经检查冷藏室蒸发器管道内漏,修补。然后抽真空(估计有30分钟),加R600A(小瓶,瓶子上写净重90克,估计加了2.5瓶)。现在制冷正常,冷藏冷冻温度都正常,日耗电约1度(北电测量数据)。现在就是冷冻室中门框结漏,有水滴到地板上。请问是什么问题?工艺管上有留单向阀,自己有真空泵。如果是制冷剂太多,想自己买冷媒重新定量加。

网友:
单向阀最好不要留,仅仅靠两个橡胶圈你觉得可以锁住吗!!
至于加多少是要看冷藏室里面的标牌的,一般冰箱加R600都是60-80克,很少有加到200多克的!!!

楼主:
单向阀我也不想留。但是因为出保了,厂家售后要拖走维修,不方便。所以请的第三方维修,为了方便自己捣鼓留了单向阀。看样子是冷媒太多导致的防凝露管不热?

网友:
门框结露有可能是门封条漏缝,冷气泄漏结露,可以把门封条取下热水中烫一下,趁热装上关紧门扇绳子捆住第二天开启使用。
也有可能门框中防露热管失效,防露管有的是冷凝管的一部分,制冷剂压缩以后流过时高温散热,驱散冷气防止结露,也有是电阻丝并联到压缩机启动开关上,停机时电阻丝通电加热门框防止结露,楼主自行判断一下是哪种,做对应处理。
根据这个故障现象估计可能是电阻丝模式且断路所致。

网友:
冷藏冷冻门防露管(冷凝管一部分)是无法修补,只能截断不用。然后就出现你的问题了。要想完全恢复只能换整个箱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