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3款万向批头延长杆对比

楼主(2020-12-15):
偶尔遇到需要拧边角螺丝的时候,于是开始找万向螺丝延长杆,除了软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这三款:

从左到右分别是YWER、得伟、无牌的,三款特性如下:

弯曲角度基本都是20度。
价格:2:3:1
体积重量YWER最小,直杆状态和一般的批头延长杆没多大区别:

三款的直杆状态如下,得伟和无牌的都有滑环(得伟的滑环是有得伟表标的黑色部分,无牌的滑环是红色部分),可以滑动到万向节位置,把万向节固定成直杆状态;无牌的万向节内部还有磁铁,把输入杆吸入固定;YWER是万向节输入杆缩进万向节内部固定万向节:

存在问题:
1.得伟安装批头后需要用钳子拔出来。
2.无牌的万向节内部磁铁吸力过大,导致平放时会自吸成直杆状态(所以第一张照片万向节中间卡了段牙签才能固定住),不过不影响使用,因为使用时肯定手捏着最前方的滑环。
3.YWER万向节比较涩,且手握位置离万向节最远,导致摆幅比较大,不过也不影响使用。

有些术语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有错,希望不要影响大家理解哈。另外没有视频有些情况也不太好理解,闲了再拍视频啊。

网友A:
很好奇,扭矩能承受多大 20能受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扭矩能承受多大 20能受得了吗

都在冲击批上用过,拧自攻螺丝没问题,万向节都是类似大直径万向套筒的六边形结构,应该比较结实

楼主:
对了,都不能用双头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在冲击批上用过,拧自攻螺丝没问题,万向节都是类似大直径万向套筒的六边形结构,应该比较结实 ...

这。。。。六边形结构啊。

感觉有点慌哈哈
这种东西有没有狗骨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六边形结构啊。

感觉有点慌哈哈

狗骨不耐冲击啊,玩模型时就断过狗骨,二十多毫米的冲击扳手用万向套筒也是同样结构,得伟的包装上也是说可以用在冲击批上,冲击批扭矩可不止20牛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狗骨不耐冲击啊,玩模型时就断过狗骨,二十多毫米的冲击扳手用万向套筒也是同样结构 ...

原来如此。。。。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谢谢指点。

客气了,大家多交流

网友B:
还有种90度拐弯,不知道拐弯的好用还是这种好用

网友:
有没有能装双头批头的延长杆

网友C:
得伟的把里面那个弹簧圈卸了就不需要钳子拔批头了。

网友D:
得伟这个弯头在用,DCF887上用,拧自攻螺丝还行,遇到比较紧的螺丝,还是直角的好用,直角的也有,使用时都要用手扶住。

网友E:
只能双手扶持着使用 单手使用还是软轴,但是网上那种软轴又特细 几下就散架了,有一种比较粗短 但是两头接口都是 方型的 蛋疼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双手扶持着使用 单手使用还是软轴,但是网上那种软轴又特细 几下就散架了,有一种比较粗短 但是两头接 ...

用的时候都是一手扶延长杆一手拿电钻,双手扶是什么情况?软轴也得一手扶一手电钻啊,单手怎么用?两头方型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伟这个弯头在用,DCF887上用,拧自攻螺丝还行,遇到比较紧的螺丝,还是直角的好用,直角的也有,使用时都 ...

我还有角钻和换头偏心钻,比万向延长杆好用其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伟的把里面那个弹簧圈卸了就不需要钳子拔批头了。

那个圈我看到了,能卡住批头上的凹槽,卸了后批头怎么固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种90度拐弯,不知道拐弯的好用还是这种好用

角钻最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圈我看到了,能卡住批头上的凹槽,卸了后批头怎么固定呢?

里面不是还有磁铁么。

网友E:
我知道那种是 直接卡在机器上的 一搬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那种是 直接卡在机器上的 一搬的没有

你是说换头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