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跑第二圈开始掉速?

楼主(2020-12-15):
    事情是这样,一个2258H 双贴K9OKGY8S7E的TLC,这个颗粒我贴过SSD4贴,是不掉速的。于是双贴了一个2258H 的U盘,开卡什么的都正常,256G 240G 250G都可以开出来。
到了最后跑圈测试,第一圈USB3.0下读写大概380/280,全盘写入不掉速。但是到了第二圈,写入速度就只有80左右了。试着格式化或者把已写入的测试文件删掉重新跑圈,
写入速度还是只有这么多,80多MB?
     是我哪里出了问题吗?大神们指点下?
     跑过RDT了,缓存也换过了,就差主控了

网友:
可能是遇上温度墙了。58H的U盘温度不可忽略

网友A:
删掉没有用,要重新开卡,已经没有可用于交换的多余空间了,SSD写满数据是禁忌,优秀的主控回收管理很到位,不需要系统参与就能回收空间,但USB模式下一些比较弱的主控没有系统参与的话无法完成回收就会出现严重掉速问题,你可以尝试留出10%的空间不分配给任何分区,这样可以缓解。

网友:
学习学习高手们的经验

网友:
那就别跑第二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掉没有用,要重新开卡,已经没有可用于交换的多余空间了,SSD写满数据是禁忌,优秀的主控回收管理很到位 ...

好的,感谢专业回复,我马上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掉没有用,要重新开卡,已经没有可用于交换的多余空间了,SSD写满数据是禁忌,优秀的主控回收管理很到位 ...

可奇怪的是我以前的480G或者512G的58H好像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奇怪的是我以前的480G或者512G的58H好像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你接到SATA口上,TRIM指令才会生效,这样会改空间回收,新的主控即使没有系统参与这方面也会做的很好,不太会严重掉速!!

网友B:
1 温度问题 降速了 三星颗粒都是很热的
2第一圈写满了 硬盘没有TRIM 归零 可以SE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温度问题 降速了 三星颗粒都是很热的
2第一圈写满了 硬盘没有TRIM 归零 可以SE一下 ...

SE是什么意思?

网友:
全盘安全擦除啊

楼主: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