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买了HIOS BLG 改装过的电钻没用了

楼主(2020-12-15):
在某网站上看到种了草 前两天抢到茅台卖了入手了

真是好东西啊 就是贵了点 别的没什么好挑的 体积有点大 比我想象中大 声音 操作起来简直好
之前改装的无刷小钻就没有用了 闲置 坛友要的话可以便宜出 主要还是小扭力活拆电脑手机用 大扭力怕脱胶 有本事能焊接的拿去改改完美 电池都不用管 换的松下 电池成本50.。

网友:
什么价出

网友:
求抢茅台攻略

楼主:
坛友要的话60包邮江浙沪皖 不是特别远的65包邮

网友A:
这玩意不是流水线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是流水线用的吗。

小巧 无刷 扭力小 就看中这两个点 棍子无刷批就这种 之前找锂电的没找到 想了想 拆电脑 手机 那肯定有台子 插电的也无所谓

网友:
50吗?给我吧 我接着折腾

网友B:
60包邮河北我要了就图折腾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包邮河北我要了就图折腾哈

鱼搜我 图上有ID

网友C:
小无刷电批还是不错的,是用充电钻改成的?自己加工的输出轴还是有成品轴可以买到?手头充电钻太多了,一直想用单速钻改把电批用,就是没找到理想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无刷电批还是不错的,是用充电钻改成的?自己加工的输出轴还是有成品轴可以买到?手头充电钻太多了,一直 ...

电钻改的 打了好几种胶 小螺丝一点问题都没 扭力打滑正常 一般都是5档以内用 大的没试 怕掉了 大的上5298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包邮河北我要了就图折腾哈

老哥还要不要?

网友:
来晚了 zsbd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钻改的 打了好几种胶 小螺丝一点问题都没 扭力打滑正常 一般都是5档以内用 大的没试 怕掉了 大的上5298 ...

你这么一说似乎明白了:原电钻输出轴截短后打磨成6.35mm外六方杆,再截一段同尺寸内六方的小套筒(这个不难,随便买个批头延长杆或者从废弃工具上找一个批头座来截取改造即可),两者涂上胶后插在一起的?
其实用胶粘就不如过盈配合了,一劳永逸。以前一直想着直接买个带有内六角孔的输出轴或者把原输出轴上固定夹头的反牙螺丝孔扩成能插入批头的内六角孔,但都难以实现,受你启发想改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