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记录仪内置锂电不行了,用5F法拉电容 可保持多久没复位时间

楼主(2020-12-15):
一个记录仪 内置的锂电不行,  换个锂电吧, 始终觉得不安全。。 想改用法拉电容。  目前体积小的容量大的 5.5V  5F的法拉电容 可以装得下。。。

想问下 5F 的用于 断电后, 能保持 可以多少天 时间不复位 。。时间要是短,怎么也得10天左右才理想, 不行的话 应该 还可以塞多一个并联。

不知哪位朋友改过的。。。你用的法拉电容是多少的, 可保持多少天?

网友A:
很多行车记录仪里面就是法拉电容,根本没有电池。用于保持时间的可能是小电池,也可能是跟纽扣电池长相差不多的小法拉电容。大电容没电关机,小电容给时钟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行车记录仪里面就是法拉电容,根本没有电池。用于保持时间的可能是小电池,也可能是跟纽扣电池长相差不 ...

现在新出的  当然多数是 法拉的。。。

我现这个是旧的。。用的是锂电的。  应该 有玩家改过, 了解下 用多少F的法拉好。

网友B:
断电的时候只要保证能将缓存的内容写入SD卡,正常关机就可以了。不需要很大的电容。
而且用超级电容直接替换锂电池是不可行的。超级电容几乎没有内阻,原来的充电电路接上去就和短路差不多。有可能导致充电电路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的时候只要保证能将缓存的内容写入SD卡,正常关机就可以了。不需要很大的电容。
而且用超级电容直接替 ...

说你怎么好。。。

没电池 无法保持时间。。。下次上电 就会发现时间复位的了

谁说 代替锂电不可行的。。

网友C:
我用过两个行车记录仪,等发现它们不能保持系统时间时,关机拆开测量,一个关机后电池还输出1mA多的电流,一个还输出近10mA的电流。不得已用汽车的蓄电池给它安装了一个能供电的4V的恒压电源以保持系统时间,用超级电容也抗不住那么大的漏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两个行车记录仪,等发现它们不能保持系统时间时,关机拆开测量,一个关机后电池还输出1mA多的电流, ...

这 降压到4V , 这降压模块功耗也有吧,  这也给12V电池增加  耗电了。。。
汽车电池一般耗电26MA左右,   增加改造后, 降压模块的功耗得加上  记录仪的功耗也加上

只有 1MA还好说,  10MA 就不少了。。

网友D:
有些记录仪换法拉电容后需要关闭停车监控功能,我换了扁平俩串的法拉电容,一天没问题,毕竟我天天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记录仪换法拉电容后需要关闭停车监控功能,我换了扁平俩串的法拉电容,一天没问题,毕竟我天天用车 ...

用了停车监控功能, 那 肯定 就没必要 弄内置电池的事了。。。常电  记录仪待机了。。不会丢失时间

就是你这没测试出 可以顶用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停车监控功能, 那 肯定 就没必要 弄内置电池的事了。。。常电  记录仪待机了。。不会丢失时间

就是 ...

我是新能源汽车,后备箱加了四串磷酸铁锂电池,所以换了法拉电容就没测试过你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你怎么好。。。

没电池 无法保持时间。。。下次上电 就会发现时间复位的了

保持时间不是靠锂电池也不是靠法拉电容,而是靠纽扣电池。

我也没说不能代替锂电池,不过这两者充电方式不一样,直接把锂电池换成法拉电容可能会对原来充电电路造成损坏。也不是一定就会坏,你自己想清楚再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持时间不是靠锂电池也不是靠法拉电容,而是靠纽扣电池。

我也没说不能代替锂电池,不过这两者充电方式 ...

记录仪里没有 纽扣电池。  只有 锂电池

网友E:
行车记录仪一般都有gps对时功能,容量够断电的时候保存数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行车记录仪一般都有gps对时功能,容量够断电的时候保存数据就行

要是有, 我就不会提问了

网友:
按4.2v电池算。。你的如果是大屏记录仪工作电流500ma的话。5F电容可以让机器正常运行10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