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瑞视达T18投影机偏红求解

楼主(2020-12-15):
突然偏红,反复多次后,一直偏红;拆机三色光源是好的,问了售后说是DMD芯片坏了,没必要修了,就想在论坛问问是否就是DMD坏了?这种DMD的机子是没有液晶板的吧;随便发图拆开的图那个烧焦的透镜已经换过,而且使用了几个月正常。

楼主:
拆机检查,绿光明显变弱,就是绿光衰减的问题,某宝一通搜没有一样的光源呢,各位大侠有高招否

网友:
颜色发紫,根据RGB混色,这明显是没有绿色嘛。跟DMD有毛关系啊。。。X宝搜索Q7WP,有欧司朗灯珠卖,只是需要自己焊接,而且价格也高,几十块一只。如果想碰运气的话,去闲鱼或者去逛二手商城吧。

楼主:
高人,你说的对,是绿光的问题,现在是搜Q7WP,只有灯珠,没有焊好的,自己不会弄,不知道大侠有何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人,你说的对,是绿光的问题,现在是搜Q7WP,只有灯珠,没有焊好的,自己不会弄,不知道大侠有何建议。 ...

这个还真好焊接。。。热风枪控制好温度,吹反面,,,,或者用PTC加热台直接放上面拆,焊都很不错。。。

网友:
突然坏的,反复几次后彻底坏了。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3个颜色的灯板结构相同,只是上面的灯芯不同,那么可以把红绿灯或蓝绿灯交换位置安装测试一下,这样可以判断究竟是灯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B:
如果有维修基础和经验可以仔细观察灯芯是否异常,也可以用万用表或维修电源简单检测一下,这种灯珠每个灯珠有两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好焊接。。。热风枪控制好温度,吹反面,,,,或者用PTC加热台直接放上面拆,焊都很不错。。。 ...

有说用PT39绿代替,但是PT39是60瓦的,查资料瑞视达的这个是40瓦的,怕烧了,另外针插的正负极也不知道,不知道插上能亮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维修基础和经验可以仔细观察灯芯是否异常,也可以用万用表或维修电源简单检测一下,这种灯珠每个灯珠 ...

某宝搜不到欧司朗的成品,不过别的品牌倒是有,有的建议用PT39代替,或者找到同八针的功率差不多的,自己找输出的正负极把光源点亮,这方法可行吗
谢谢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