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碗底怎么才能不磨花

楼主(2020-12-15):
最近发现家里的碗里面底部都磨花了(就是装饭的),原因是一个摞一个,上面碗外面的底部有点粗糙,磨花下面碗的里面底部。有什么好办法避免呢?

网友:
日用品,正常消耗。

如果碗底放硅胶垫,可以避免。

问题是,烦不烦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确实也留心过,不仅磨花碗底,还会磨花不锈钢水槽。如果是碗篮侧放不会有问题,如果叠起来放就会这样,除非买宜家的那种无底座的白色钢化玻璃碗

网友:
多大点事呢,不嫌麻烦就将碗底打磨抛光

网友A:
碗底还会磨花桌子,茶几

网友B:
买个碗箱,竖着摆就不会有问题了。问个题外话:请问是用的什么碗?是明成化斗彩鸭缸碗么?

网友C:
吃饭会磨损牙齿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碗底还会磨花桌子,茶几

垫那种软胶桌面垫子  和门帘子那种材质一样

网友:
不会是抚摸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碗箱,竖着摆就不会有问题了。问个题外话:请问是用的什么碗?是明成化斗彩鸭缸碗么? ...

不是鸭子,是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吃饭会磨损牙齿地……

说的好。顶你。

楼主:
我这个就是鸡缸杯

网友D:
碗底怎么才能不磨花……供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碗底怎么才能不磨花……供起来

好主意,赞一个....

网友:
你那碗买的便宜,秞面薄,贵点的就没事。

网友:
这个事处理起来很简单,我都是用水砂纸蘸水把碗底打磨一遍,直接用600号砂纸就可以,也不用精磨,磨完后碗底很光滑,一点也不会磨花其他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碗底怎么才能不磨花……供起来

好办法 ,你真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