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世界上第一台“笔记本” TRS-80 Model 100拆解测试

楼主(2020-12-15):
去年收了台TRS-80 Model 100,到手各种死机无反应,卖家说可能受潮了,
用电吹风吹了半个小时,未见明显改观,就扔一边了,
前几天无意打开通电试了下一切正常,喜不自禁。

带原装的电脑包

机器本尊

内置TRS-BASIC系统

==================================================================================================

Tandy TRS-80 Model 100 (1983)

       ——第一款便携笔记本电脑

    尽管Tandy TRS-80 Model 100并不是第一款被推出的笔记本电脑,因为在它之前,爱普生公司宣布推出了Forgotten HX-20。不过就在Forgotten HX-20推出后不久,Tandy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追赶了上来,宣布推出了其首款笔记本电脑——TRS-80 Model 100。Tandy本来想把Model 100命名为MEWS(Micro Executive Work Station),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都没有实现这个期愿。
    当大多数的手提电脑都还是11kg的庞然大物时,Tandy就推出了整机重量仅为1.54kg的笔记本电脑——Model 100。由于如此轻巧,用户可以把Model 100随处携带,可以说Model 100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款便携式笔记本电脑。
    上世纪80年代是计算机行业让人激动的年代,TandyTRS-80Model100就是其中的一个精彩,虽然它并没有进入典型的美国家庭,但相比于它的前辈们,它是第一台广泛普及应用的笔记本电脑。
    比尔·盖茨曾经表示Model 100“在一定意义上是我最喜欢的机器”,他与京瓷的铃木杰一起完成了Model 100的操作系统。比尔盖茨说:“这应该是由我亲自参与写了大量代码的最后一台机器”。(以上摘自百度百科)

硬件配置

以下图片均来自网络,感谢原作者,本人只进行了整理。

机器广告彩页

机器LOGO

开关,屏幕亮度调节,电源接口

复位键、RS-232C、打印接口、录音机接口

4节1.5V  AA电池供电

Disk/Video(磁盘视频)多功能扩展箱接口

机器拆开内部结构一目了然

单色液晶显示驱动板和键盘部分
机器主板部分

主机外壳和键盘

驱动板和液晶屏分离

单色液晶屏

机器主板全貌

机器CPU是OKI 的8-Bit CMOS 80C85处理器

东芝RAM内存芯片

主板其它芯片

主板其它芯片

SHARP LH535618 芯片

老机器杀手漏液大王

  老机器上最怕遇到这种电池,主板僵尸扩散的源头。

=======================================================================================================

开机菜单可选择启动BASIC、 文字编辑、TELCOM通讯等功能

这台机器的全部外设全家福

DISK/VIDEO多功能扩展箱的价格和主机一样

   通过左上的功能扩展箱可以连接外部显示器、软驱等外部设备。把TRS-Model 100变成一台多功能的带磁盘存储的的电脑办公系统!内置的磁盘驱动器允许您在软盘上创建、存储和检索文件,它比盒式录音机存储快得多,也更可靠。同时支持在电视上提供40x 25行的屏幕显示,当连接到标准视频监视器时提供80 x 25的显示。外接的大屏幕非常适合文字处理或开发BASIC程序。只需一个简单的命令即可将显示屏切换到外接视频屏幕。该DISK/VIDEO多功能扩展箱不需要使用TRS-Model 100的主机标准接口,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添加打印机、条形码阅读器、RS-232C通信设备或盒式录音机。

老外玩家用这台机器上网

    小结:这台机器现在只能玩玩BASIC编程,配置的磁盘视频多功能扩展箱,极大提升了这台机器的功能,但可遇而不可求,以前在某鱼见到了一台,要价太高遂放弃,现在很难看到了。国内的“小蜜蜂”、中学习机、KC8800学习机都有类似的功能扩展箱,相比主机而言更是难得一见。
本人技术小白,欢迎批评指正。
    我发的另外两个帖子:1、古董电脑Radio Shack TRS-80 Model III 拆机测试
                                                  2、古董电脑Radio Shack TRS-80 Model 4 拆机测试
    论坛技术大佬menwawork发了这个机器改造的帖子详见:RadioShack TRS-80 Model 100古董便携电脑维修改造记录

网友A:
竟然是五号电池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五号电池供电

其实就是一个高级计算器

网友:
90以前的电脑主机功能太简单,需要各种专用外设,不佩奇啥也玩不了,佩奇了就是天价,真是暴利的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一个高级计算器

放在80年代这是台不折不扣的便携电脑,想想当时笨重的IBM 5150,5160系列,实现的功能比这个机器也没多哪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在80年代这是台不折不扣的便携电脑,想想当时笨重的IBM 5150,5160系列,实现的功能比这个机器也没多哪 ...

和夏普的PC-1500差不多,CPU更好一点。

网友:
这个CTRL的位置爱了爱了。
个人使用电脑,都是把caps lock映射为ctrl的。

网友:
朋友这台比我那个新多了,外设也齐全,高价是必然的。另外朋友这台备用电池已经漏液失效了,建议换了它,不然后患无穷,电容也是,大多老化。你说的死机重启估计不是受潮,而是电容失效造成的供电不稳!!

网友:
这机器能做什么?计算函数吗?

网友(2021-01-27):
太难得了,这么多年下来机器还能正常运行,质量真的是非常好。

网友:
那键盘是机械键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