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UC3842开关电源用可调电源供电正常,上市电炸MOS求解

楼主(2020-12-15):
故事还是重捡到3个节能灯开始说
今天捡了三个坏的80W以上节能灯,想用里面电感做开关电源

后面就开始找资料,最后是按照这个电路图来做的,启动店主33K ,2W的电阻,40K电阻只有16V多,140K电阻只有几伏,启动电容50V47UF,启动绕组用的肖特基二极管整流SS34,我觉得这里有点问题,但又没有找到哪里不对,图中R1用的53K电阻,R10用的500欧;R4用的4.7K其它没有改动
不知道是不是改了电阻阻值原因,上市电短路
R6,D6没要

后面就用TL431上啦电阻10K,下拉电阻2.7
用软件算出来11.7伏但是实际有15.7伏
光偶是817
变压器初级次级使用这个软件算出来的
应为不懂也不会算,就如图参数

这软件有人用过没、靠谱不
我用的MOS是6N60,管子X宝上买的。。。。。。。
用可调电源供电正常可以带负载
用220V市电上机管子瞬间短路,串的灯泡亮起
22伏通电带载5瓦LED灯
带载前电流波形

带载后电流波形

54伏带载前电流波形

带载后

上市电mos短路不知道怎么办了
懂得老铁支个招
L3波形图
双12伏,这边有负载

另外一边空着的

下面这个是L2的

网友A:
R2不应该这么小,C12,C25,D7漏电?还是3842不良?L2,L3的波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不应该这么小,C12,C25,D7漏电?还是3842不良?L2,L3的波型有没有?

有波形图

网友:
ic驱动脚正常的话,大概率是变压器饱和造成的。你没设备测试自制高频变压器大概有点难度
另外R6,D6对于快速关断很重要

网友A:
L2产生的电压过低,满足不了3842正常工作,另,变压器的匝数少了,具体多少我也说不好,加倍应该好点。你这个示波器准不?正常的工作波型不是这样的!原理图中有一个错误

网友:
接AC220V时启动电阻R2不应该这么小,按图120K就好。通过启动电阻R2的电流对C12充电,当C12对3842放电电流达到3842启动要求后并工作后,电路起振,辅助绕组接管并提供辅助电压,启动电阻退出工作。按楼主提供的图及5楼标出的错误,310V经过L1到L2回到地,直接短路了。另外3842的频率有点低,调到65K以上试试。24V输出的话,L1不变,L3取16匝,辅助绕组L2取12匝试一试,铁芯必须留气隙0.4mm左右。

网友B:
3842可以不接mos管粗测。

拆除mos管,上220v电,正常的话用数字万用表可以在3842六脚和负极端测到1v多的脉动电压。如果正常,断电,将电容放电后检查峰值吸收回路。mos管与负极的大电阻一定不能开路
r6和r7一定不能开路,开路必烧mos管 r2必须100k以上推荐150k以上。c12也不能开路。

图纸错误看楼上的
另 接mos管正常通220v后千万不要测试3842除5.7脚的任意脚。大概率炸管

网友:
早点看到此帖就不会炸到怀疑人生  PS:加市电表测3842炸管

网友:
你这个图上R0电阻值很大啊,应该是个功率很小的电源,3842逐周期限流的,就是通过R0取样的,要是有6欧阻值,MOS最大电流只有160MA,怎么会炸呢。应该是变压器漏感太大,mos关断的时候反峰电压击穿的。

网友(2022-01-16):
大概率变压器漏感太大,或买了假管耐压不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842可以不接mos管粗测。

拆除mos管,上220v电,正常的话用数字万用表可以在3842六脚和负极端测到1v多的脉 ...

另 接mos管正常通220v后千万不要测试3842除5.7脚的任意脚。大概率炸管

是指用示波器还是万用表测试,是3842的第6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2产生的电压过低,满足不了3842正常工作,另,变压器的匝数少了,具体多少我也说不好,加倍应该好点。你这 ...

附图有误,R0不可能6.2欧姆,一般情况下下小功率电源该电阻不会大于1欧姆,大功率电源,阻值会更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另 接mos管正常通220v后千万不要测试3842除5.7脚的任意脚。大概率炸管

是指用示波器还是万用表测试,是3 ...

数字表电压档测6脚。可看到电压有规律跳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字表电压档测6脚。可看到电压有规律跳动。

数字表电压档测3842的6脚还是7脚炸功率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电压档测3842的6脚还是7脚炸功率Mos管?

有mos管,除了7脚,啥脚都不要碰。没有mos管碰哪脚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mos管,除了7脚,啥脚都不要碰。没有mos管碰哪脚都不会有问题

我原以为只是6脚输出不敢用万用表电压挡测试,原来不只这一个引脚。

网友:
很好的经验,感谢楼主亲情付出

网友:
变压器有问题,50w的功率 50KHz频率,需要EE35-EE40的磁芯。原理图也有问题。

网友:
原理图上的振荡频率 20K+2.2nF 差不多40KHz 。

网友(2024-09-29):
楼主工具不少,动手能力加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