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厨房灯终于坏了,放了2年的3元撸的吸顶灯换上

楼主(2020-12-15):
坏了,但也不是不亮,发微光。

攒的灯板,现在豆没有兴趣撸这个了。

以前是荧光管,有次没有亮了,我给换了,换了后发现不是荧光灯坏了
其实是开光 接线松了。

本来准备换灯板的,但这个灯的灯罩是透明的,还有花纹,

所以 打出来的光 有明暗条纹,这次干脆换个 吸顶灯好了

拆下

铝扣板 的灯位是用了 一块木板

放了2年的 吸顶灯终于用上了

准备用这个接线 的,发现少了一个螺丝

还是用 按压的接线了。

结果灯不亮,

拆开看看,原来是线脱焊了,之前摔了一下,就成这样了?

暂时不修了,直接换了一个灯版 ,装上就亮了。

装上灯罩

还是有线的暗影。

刚撸的螺丝刀,上了2个螺丝,就有滑缺口了。

拆下来灯

就这花纹,打出来的光就有明暗了。

换的灯版是 12W 的,原来是6W的
但是感觉亮度提高不大,灯罩挡 了不少光啊。

网友:
之前的灯罩都是玻璃的,看着挺高档,但和现在的LED没法配合,现在的LED需要柔光罩才行,我后来把家里所有带玻璃的都给拆下来换了,现在的LED又省电,又亮,重量又轻,不换等啥呀!!

网友:
这两年前的灯不错,早该换了。

网友:
存货不少呀。。。。。。

网友:
为什么看标题有种蓄谋已久的感觉 哈哈

网友:
现在撸啥吸顶灯

网友:
现在撸遥控灯了

网友:
我用几年下来感觉12W不够亮,现在卫生间最少买18W的,小房间24W,大一点的房间32W起步。

网友:
这种灯我前几年撸过一堆,几毛钱一个,容易坏。
我现在撸灯泡,最便宜的7分钱买两个。

网友:
这个发热不小吧,我的都降了一半用

网友:
便宜的灯罩几个月就黄了

网友:
昨天也换了个纸盒那个“横流”的,原取样电阻2.7R时,9.53w,板巨烫,真怕哪天火灾了。后换3.3R,改为7.6w,只是温热,亮度几乎无变化,放心不少

网友:
终于坏了!终于有机会换新的了。。。。。。

网友:
以前灯板撸了一大堆,很多没用上就扔了!

现在都没有买的动力

网友A:
撸不少灯板,就盼着灯坏

网友:
偶也是撸多了用不完,唉!

网友:
厨房和冲凉房最好是使用超薄的平板led灯而且电源还得要罐胶的可以防潮和防油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撸不少灯板,就盼着灯坏

太耐用了  就是不坏 也热不死 哎

网友:
撸了这么多终于用上啦。恭喜恭喜

网友:
现在撸这种灯必须是带透镜的,方形驱动集成的,搞3-4块并联亮堂堂的好得很,不会全部熄灭,哪块不亮换哪块,还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灯板调调色温。弄个1拖3或者1拖4快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