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独霸子胎压监测拆解兼主机增加背光

楼主(2020-12-15):
       我买的是套餐是特价减配款,配置说明是无背光,无太阳能充电,无电池,只能用外置电源,收到货后拆开发现,竟然有电池,也有太阳能板,只是线被剪断了,无背光是因为背光LED没有焊接。

这是外观:

楼主:
这个是内部图:

楼主:
这个是内部电路板,单芯片方案,MCU跟液晶驱动集成在一块,应该是专门设计的,白板集成,不知哪个公司的。

网友A:
跟以前的比,集成度变高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331

楼主:
     下面这个增加了背光后的,背光LED有三个焊点,直接焊上后竟然不亮,重新焊开,测了一下LED背光的极性,竟然发现内部LED是反向焊接的,只好用导线,交叉焊上之后背光就亮了,真搞不明白厂家这么搞有什么目的,不带背光的,直接不装背光LED不就行了,反向安装这是啥操作?

楼主:
       至于有些人装外置胎压会磨损气门嘴的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在气门嘴与轮毂之间打了一部分玻璃胶,胶固化后,气门嘴晃动的就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面这个增加了背光后的,背光LED有三个焊点,直接焊上后竟然不亮,重新焊开,测了一下LED背光的极性 ...

估计是厂家的物料更新换代,不同版本屏幕和PCB混用造成的问题
电池板和电池被剪线,可能是成品测试性能不达标,比如电池容量不足等等
综合以上原因被分成各个等级销售

楼主:
       减配款的问题是无质保,收到货后,有一个传感器帽丝不好了,问能不能换一个,商家直接让退货,NB的很,还有一个传感器胎压误差大,跟我的尤利特充气泵的值低0.3BAR,不知道是不是厂家在减配款上做了手脚,按理说批量化的产品不会有这么大的误差,国产芯片的一致性也不会差到这种程度,只能说在程序上做手脚了。

楼主:
这货某多多的价是35.9,除了有一个误差大,比较嗝应外,改完还凑合用,毕竟便宜,能大体显个数就行。

楼主:
OK,贴子发完,收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以前的比,集成度变高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331

这个是另一个牌子的,看样子这个是新出的方案,各个厂家应该有可能都改了。毕竟单芯片的成本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厂家的物料更新换代,不同版本屏幕和PCB混用造成的问题
电池板和电池被剪线,可能是成品测试性能不 ...

感觉不像,应该是销售策略,针对贪便宜的用户,厂家成本价出的试用版,用户如果不会改,忍受不了无背光这些功能缺失,就会退回换正式版,用料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
减配版比原版成本更高,还要剪断线。。。。。。

网友:
外科不耐晒。我的已经变形了

网友:
我也入手一套最便宜的,黑白屏的,能用就行,要啥自行车

网友:
入手的彩屏版~两三年了~准不准不知道~反正防爆胎~知道自己是不是0气压就好~就是感应头TMD耗电~温度一没变化就是感应头没电了~

网友:
楼主,我觉得你这个气门嘴不适合用外置胎压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755

网友C:
我刚好也买了这一款,没有背光,但有太阳能充电,拆开看了一下,跟你这个是一样的,目前没有加背光,您能把led具体加的位置拍个照片吗?有个传感器压力总是低0.1,问卖家怎么处理,让我操作了一通还是没什么变化,最后也是让我退回,我懒得退让他退了几块钱。

网友:
动手能力强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好也买了这一款,没有背光,但有太阳能充电,拆开看了一下,跟你这个是一样的,目前没有加背光,您能把 ...

自带背光板的,你把线焊上去就可以了,注意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