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已解决

楼主(2020-12-15):
最后放弃,终于解决了问题

网友:
同求
手头也有几片 15059 064G

网友:
上2246XT不正常 上2246EN就正常了 闪迪尿性

网友:
跑过rdt?
尝试下先跑rdt。再开卡试试。

网友:
跑下RDT,看看颗粒的坏块情况,有可能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也许你拆掉,反而开出来的容量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