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先科小厨宝,未用先拆(BLJ-X08-1)

楼主(2020-12-15):
才到手的,还没暖热,先拆开看看。

背部一共5颗螺丝

铭牌

上出水

配件带有软管,单向防电墙,泄压阀,三通

内部胆靠pc泡沫保温,外部没有防锈处理

前面板就一个温控器,一个温度显示

满满山寨廉价感,现在的小家电都这德行吗

网友A:
这么简单啊!看胆也不像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啊!看胆也不像新的。

胆内有陶瓷,高温烧的,钢制都这样,除非不锈钢的

网友B:
乌金内胆,只是他没请好团队宣传

网友C:
先***科,某**极人,等等牌子,什么都不生产,全靠卖牌子赚钱,都是垃圾品。

网友:
便宜货就这样...

网友:
砂锅9.9!罗蒙西服64!高邦避孕套50只16!智能指纹锁279!

网友D:
一百多不到二百瞎玩吧,没多少钱。

网友:
海尔也就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科,某**极人,等等牌子,什么都不生产,全靠卖牌子赚钱,都是垃圾品。 ...

就是个贴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百多不到二百瞎玩吧,没多少钱。

恩,用坏了直接换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用坏了直接换新

其实吧这玩意我也是刚买一个,但我更喜欢小功率的厨宝 500W足够了,洗涮一次也就最多10-20升水,功率大了真心没必要。1500W还2000W,意义不大。一天也就用2、3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科,某**极人,等等牌子,什么都不生产,全靠卖牌子赚钱,都是垃圾品。 ...

确实,反正看见这个名字就知道不是啥好东西,先科,哎!!南极人的也是上当货!

网友:
我感觉也可以买一个了

网友:
我以前见人拆过西门子的60L的电热水器,拆的原因时水箱漏了,里面差不多的结构,就是温控有区别,西门子的是电脑温控。

网友(2022-10-08):
怎么不像新货呢,内胆外壁太脏,这产品质量也是没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乌金内胆,只是他没请好团队宣传

“乌金内胆”眼光独到

网友:
废旧压缩机改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