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几块钱包邮的所谓“全功能读卡器”。。有点意外,竟然不是牛屎

楼主(2020-12-15):
双十二太多东西要买了,无奈钱包瘪瘪的,只入了个读卡器

说下着读卡器的介绍,说是3.0读卡器。懂得人都懂,不懂得以为是USB3.0。。。文字游戏而已

外形就是这种。。

TYPE-C接口有点小零件

MA8170芯片

                                                         主要是看中OTG功能。。。

                                                                           全篇完。。。。。。。。。。。。。。。。。。。。。。。

网友:
USB2.0的,没什么用了

网友A:
几块钱一个太贵了吧,我买的是5块钱3个。

网友:
大U口,翻转用弹片接触的设计,有点意思。

网友B:
二合一USB接口不错,之前见过多功能网络摄像头也用过,可以插电脑和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块钱一个太贵了吧,我买的是5块钱3个。

有连接吗?

网友:
反正都是垃圾,硬封也一样

网友:
硬封装IC只是装饰了,实际还是个电子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合一USB接口不错,之前见过多功能网络摄像头也用过,可以插电脑和手机。 ...

USB电子放大镜,挖耳勺,OTG插手机一样用,都败家入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连接吗?

PDD上找。

网友C(2021-09-08):
侧面USB干什么用的?HUB?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侧面USB干什么用的?HUB?

直连吧,相当于一个转接头。应该不是hub

网友:
这设计倒是有点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