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明纬SCP-50-12电源,13.8V3.6A,目测是正品,看说明可以接电池?

楼主(2020-12-15):
二手剪线,价格不便宜,不过成色还不错,当12V电源撸的。到手从网上查了下说明,发现这货除了一组输入和一组输出端子,还有一组输出线,可以接电池,不知道是什么用法。

看图吧,外观:

名牌:

接口,两边接线端子中间,一组黄红黑黑橙5根输出线,包含一组V+V-和一组电池B+B-和一跟L线,不知道是什么接法:

背面,非常厚的铝外壳,目测2毫米应该有:

明纬的冲压标记:

打开一颗螺丝,上面网罩就可以退下来了:

输入部分,保险(2个保险管,另一个应该是6A输出保险)、安规、滤波、绿色热敏电阻、又一道安规、大整流桥.....

400V 100uf主电容,足容量(主电容容量一般是功率值的2倍左右),整流桥和大部分带腿的元件,腿上都套了磁环:

变压器和开关元件:

整流部分:

网友:
能微调的话,可以接电池组充电,最好配均衡保护板。开关变压器非公版铁芯模具。

网友:
质量确实比较过得去

网友:
应该是特殊用途的不间断电源,比如门控,不能掉电的工控机等,外接蓄电池,市电停还可以电瓶继续供电

网友:
这玩意我买山寨的全新货,很难坏的。
25一个,我用过很多

网友:
做工和电路设计都是十分好评了:Strive:

网友A:
接电池哪个是给电池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电池哪个是给电池充电的

谢谢指教

网友:
没有放价钱的

网友:
门禁电源,可以给电池充电。

网友:
有购买链接吗

网友:
这是蓄电池充电电源吧

网友:
我还以为你开车了呢,原来是真真切切的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