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金士顿 G3 8G U盘 插入响一下后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2020-12-15):
12年买的金士顿 G3 8G U盘,改成启动盘也存了资料,今年3月还存过资料,7月的时候插入读取很慢,直接拔出再插入提示要格式化,点格式化但是很久没反应,再拔出插入就如图1-3所示,我的电脑里看不到U盘的盘符,用量产工具如图4读取不到参数,拆开U盘外壳2个芯片上标示的文字分别是“HYNIX H27UCG8T2BYR BC 237AA M12K3484QH”“SK6226 BAPMC4 A1238 SY2423.1”,在网上查说这是SK6226的主控芯片,下载SK6226量产工具如图5所示扫描按钮一直是灰色,求助大神!!!(PS:换过多台电脑WIN10系统都是如图1-3所示,应该不是电脑原因)

网友A:
我原来的G3 32G是SSS的芯片 根本没有量产工具 8G的没买过不知道 金士顿就是黑片大王 我现在都全部转正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的G3 32G是SSS的芯片 根本没有量产工具 8G的没买过不知道 金士顿就是黑片大王 我现在都全部转正片了 ...

谢谢,看了你的回复还特意去查什么是黑片、正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