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一条USB2.0PD快充C-C线,买了两个65W的C+C+A氮化镓充电器。

楼主(2020-12-15):
制作一条USB2.0PD快充C-C线:
1。取两个C头,去掉CC1的56k上拉电阻
2。找4芯屏蔽线,接好VCC D- D+ CC1 GND
3。测试可以诱骗所有快充协议后,打胶套管固定……
如需USB3.0速度只要加再2对屏蔽线接SSTX SSRX。

80块钱买的氮化镓,65W日常出行够了,
支持QC4+和PD3.0,两个手机可以同时快充。
拆机图看做工挺棒的,看结构是双路dc-dc,
也就是变压器先得到21V然后用两个pd3.0快充芯片
得到两路独立输出。功率实测可以达标。

网友A:
倍思双口,就问问电流声大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倍思双口,就问问电流声大不

大,睡觉时要关掉

网友B:
现在我觉得吧快充充的电量一点也不怎么经用,已经理性选择回普通充电器了,日常就用三星的5.3v2a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思双口,就问问电流声大不

我这个没有声音

网友:
我现在都用慢充了,刚在风越数码买了10个阿尔卡特1A充电头慢慢充。

网友C:
上了1加手机的贼船,除了所谓的dash原装充电头,其他的车充家充都不支持

网友:
看你的头部焊接有点担心,小心cc和电源短路,结果是电源和测试仪一起完蛋,我有过深刻教训,所以头部一定要用704胶做绝缘填充

网友:
用AB胶封装下,要不用不了多久线头就掉了。

网友(2021-01-25):
板子哪里买的,质量如何

网友:
推荐用这种头来做,比较容易焊接,购买链接不发了,看图,满3元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觉得吧快充充的电量一点也不怎么经用,已经理性选择回普通充电器了,日常就用三星的5.3v2a充电器… ...

我已经连续3个手机的原装快充没用过了,都还在包装盒里没拿出来过,快充伤电池,这可不是空谈,家人使用的几个手机几年时间对比出来的,除非你一年左右就换手机那无所谓。我手机更迭1年左右,但是10年前的都还在,现在烂手机10几个都还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了1加手机的贼船,除了所谓的dash原装充电头,其他的车充家充都不支持

和oppo relme通用的,支持vooc的就可以车充移动电源什么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