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移动光驱维修求助 连接电脑无法识别

楼主(2020-12-15):
移动光驱主板维修求助,有几个移动光驱接好连机发现识别不出来。怀疑是主板坏了,就拆了两块坏的跟的对调后确定是这块板坏了

放过一段时间,搬家时可能摔过,求助各位大佬怎么样修,有没有此类电路图之类的。谢谢!

网友:
先看下三脚的稳压输出有电没?摔过的话再试一下换晶振,电路图的话查主控应该可以查到

网友A:
这玩意就是一个USB转SATA的驱动再对接一个笔记本的光驱吧

网友:
晶振,主控,接线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是一个USB转SATA的驱动再对接一个笔记本的光驱吧

是IDE的,sata接口不长这样

网友:
一般也就DCDC或者晶振的问题,话说这种的修他干嘛?买个新的又不贵

网友B:
有可能是usb插座接口(type B)里面接触不好,我自己的一个也这样认不到设备,后来用尖锐的针伸进插座触点下面,将触点多撬起一点,通电就好了。

网友:
板子上没几个零件,降压芯片检查一下,还有晶振电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usb插座接口(type B)里面接触不好,我自己的一个也这样认不到设备,后来用尖锐的针伸进插座触点 ...

我是直接把这头剪了,焊了4条线上去,上胶固定,再也没有出现时好时坏的情况

网友:
看下U1输入和输出 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果 正常就换U3 淘宝应该能找到

网友:
对这类无图的电路基本上都是先从电源入手

网友:
这玩意修他干嘛,直接买个转接板就完事了,也就十几块。

网友:
这种一般板子没坏,接头虚焊的倒是多,接上电源量一下主板各处的电压是否正常吧

网友:
Pin脚下陷了。

网友:
便宜的很。直接买新的。

网友:
重买一个就十多块包邮的事

网友:
还可以  直接换个usb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是一个USB转SATA的驱动再对接一个笔记本的光驱吧

这个是老的并口光驱,不是SATA的。

网友:
摔过的东西先看焊点有没有脱焊,插孔弹片有没有变形,再就是试换晶振了。话说IDE接口的笔记本光驱现在也很难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