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安桥K-511THM三磁头小卡座加小散热片

楼主(2020-12-15):
咸鱼掏了个磁带小卡座,买回来后想看看里面什么样,结果发现里面有个名字叫78M05的芯片的烫手,不影响听,咨询了下卖家说没事不会坏,可这货毕竟是个古董了,担心坏了没法修,就琢磨这给他装个散热的东西,昨天回老家在老爸那发现了个能装上的铝片,就要了过来装上。各位大神可以帮忙看看是否有用。上图:

正脸

打开上盖的样子

电源板不知道能不能跳线成220伏输入

底部大主板

侧面小主板

卡座部分有4个电机不知道干嘛要这么多

卡仓里面

红圈里是加的散热片

网友:
那是78L05家哥哥,也是7805家弟弟。

网友A:
78M05三端稳压IC发热烫手是正常的,没什么影响

网友B:
我买了台TEAC V7000

网友:
还带杜比降噪。

网友C:
进仓方式很特别,多少钱?

网友:
安桥做工有点偷工减料啊,没索尼那些好了

网友D:
不坏,很不建议动,现在的货还不如以前的,可以换他们的老大哥7805

网友:
加上总比没有好。

网友E:
没想到这边还好几个哥们玩卡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想到这边还好几个哥们玩卡座

平时光看不说。我玩的是索尼333ESJ

网友:
这机器没有折腾的必要

网友:
加个大点的专用散热器,T0-220散热器几毛钱一个,比这个好看,不知道的还以为原装的,这个太难看,也太小了

网友:
卡座看机芯 飞轮越大越重越好。这机磁头是亮点,其他一般

网友:
jvc卡友表示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M05三端稳压IC发热烫手是正常的,没什么影响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台TEAC V7000

声音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仓方式很特别,多少钱?

一千块钱,就是感觉进仓挺有意思的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坏,很不建议动,现在的货还不如以前的,可以换他们的老大哥7805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