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盯盯拍Mini3 Pro行车记录仪拆解

楼主(2020-12-16):
1.把喇叭处的盖子拆了,双面胶粘的。
2.把里面两颗螺丝下了、把喇叭轻轻撬出。
3.拆下镜头装饰外圏。

4.拆了充电口那面的两颗螺丝,就可以把内部的芯抽出来。

5.把四颗螺丝下了,把连接的排线接口拨出,就可以把上下两个电路板分开。两块板是针脚和槽连接的。

FORESEE江波龙64GB闪存

网友:
电路板可以来个特写

网友:
漂亮,能不能家装摄像头呢?

网友:
没看到用的是什么主控方案?

网友:
看镜头大小像是4分之1英寸感光片,现在的方案我不太清楚,体积小控制发热的话,只能适当降低帧频,每秒刷新率60帧,低功耗高性能主控应该有,只是价格偏贵不容易被厂家接受。买的时候尽量选镜头大概2厘米直径,大多数3分之1英寸高清感光片。

网友:
5.5V的电容是直接并接在电源上的吗?

网友:
可能是做工最简单的记录仪之一了

网友(2021-08-16):
emmc可以扩下

网友A:
负责加速、转向的SR陀螺仪芯片是哪个?我的记录仪SR显示不准,一直显示左转转圈,不知道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

网友B(2022-01-21):
引用 网友A:
负责加速、转向的SR陀螺仪芯片是哪个?我的记录仪SR显示不准,一直显示左转转圈,不知道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 ...

底座拆掉重新装水平就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座拆掉重新装水平就可以解决

不行,这么简单的操作早就试过了

网友C:
3.5mm的电源接口定义有吗

网友(2022-03-24):
引用 网友C:
3.5mm的电源接口定义有吗

最靠外的是正极,最靠里的是负极,中间两根是通信用的,自己改外部供电可以不用

网友(2022-11-14):
这个能不能自己更换大容量的内存

网友:
学习了,十分感谢楼主拆解教程

网友(2023-02-27):
海思的CPU,OV的感光芯片。

网友:
我的MINI2S 烧掉两个喇叭了,同事的MINI2S 也是烧喇叭,感觉这货特别容易烧喇叭

网友:
学习了,终于一睹内部,刚刚买了一个,感觉使用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