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32 - ULP 协处理器在deepsleep模式下读片内温度传感器 arduino 实现汇编方法

楼主(2020-12-16):
ESP32 在deepsleep下也可以工作,还可以控制GPIO,这个对电池供电设备尤为重要。但ULP只能用汇编,非常麻烦,
这里介绍了Arduino IDE ESP32 下 ULP 协处理器如何在低功耗模式下读片内温度传感器 TSENS例子,和如何建立Arduino 的汇编编程环境。

一、 片内温度传感器

ESP32 芯片内内置了温度传感器,其温度测量范围在 -40℃ 到 125℃ 之间,通过测量周围环境(例如 WiFi 电路)产生的热量,可以大致评估系统的负荷散热以及环境温度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制程工艺偏差的原因,每片芯片的温度电压特性可能有差异,因此,温度传感器的主要应用场景为测量温度的变化量,而非温度的绝对值。需要说明,TSENS 值是一个字节,范围是 0 - 255,其数值变化和环境温度变化近似成线性关系,用户需要自己定义和测量其对应的外界温度值。

二、 温度传感器读取示例

本例子 ULP 协处理器每隔 3 S 唤醒一次,唤醒后在低功耗模式下通过 TSENS 指令读取片内温度传感器数值,然后唤醒主 CPU 打印出获取的数值,并再次进入 DeepSleep 状态。
下图演示的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 Core Board ,通过 PCB 板将手指热量传递到芯片,最终终端打印数值从 144 变化到 149 (注:对于不同的芯片这个数值可能是不一样的)。
#include "esp_sleep.h"
#include "nvs.h"
#include "nvs_flash.h"
#include "soc/rtc_cntl_reg.h"
#include "soc/rtc_io_reg.h"
#include "soc/sens_reg.h"
#include "soc/soc.h"
#include "soc/soc_ulp.h"
#include "driver/gpio.h"
#include "driver/rtc_io.h"
#include "esp32/ulp.h"
#include "ulp_main.h"
#include "ulptool.h"

extern const uint8_t ulp_main_bin_start[] asm("_binary_ulp_main_bin_start");
extern const uint8_t ulp_main_bin_end[]   asm("_binary_ulp_main_bin_end");

static void init_ulp_program()
{
    esp_err_t err = ulptool_load_binary(0, ulp_main_bin_start,(ulp_main_bin_end - ulp_main_bin_start) / sizeof(uint32_t));
    ESP_ERROR_CHECK(err);

    /* Set ULP wake up period to 3s */
    ulp_set_wakeup_period(0, 3*1000*1000);
}

static void print_tsens()
{
    Serial.printf("ulp_tsens_value:%d.\r\n",(uint16_t)ulp_tsens_value);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esp_sleep_wakeup_cause_t cause = esp_sleep_get_wakeup_cause();
    if (cause != ESP_SLEEP_WAKEUP_ULP) {
        Serial.printf("Not ULP wakeup, initializing ULP\n");
        init_ulp_program();
    } else {
      Serial.printf("ULP wakeup, printing temperature sensor value\n");
        print_tsens();
    }

    Serial.printf("Entering deep sleep\n\n");
    /* Start the ULP program */
    ESP_ERROR_CHECK( ulp_run((&ulp_entry - RTC_SLOW_MEM) / sizeof(uint32_t)));
    ESP_ERROR_CHECK( esp_sleep_enable_ulp_wakeup() );
    esp_deep_sleep_start();
}

void loop() {
  // not used
}

三、安装汇编和ULP环境
  • 下载此存储库的最新版本并解压缩->Https://github.com/duff2013/ulptool/releases/latest删除发布版本号,文件夹改为“ulptools”
  • 下载并解压最新预编译的二进制文件-esp32ulp工具链,用于Mac/Linux/Windows:Https://github.com/espressif/binutils-esp32ulp/releases/latest,Windows下binutils-esp32ulp-win32-2.28.51-esp-20191205.zip
  • 找到Arduino IDE使用的Arduino-esp 32核心目录:
         Typically (Mac OS) -> ~/Library/Arduino15/packages/esp32     Typically (Windows) -> 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32     Typically (Linux) -> ~/.arduino15/packages/esp32
  • 移动ulptool下载并解压缩到此处的Tools文件夹->./esp 32/tools/ulptools/.
  • 将‘platform.local.txt’文件复制到./ESP 32/hardware/esp 32/1.0.0/。记住1.0.0必须匹配您的esp 32核心版本。
  • 在ulptool文件夹中,移动或复制./ulptools/src/ulp_examples文件夹到Arduino保存程序的地方。
  • 移动Esp32ulp-elf-binutils下载并解压缩到->的文件夹./esp32/tools/ulptool/src/esp32ulp-elf-binutils/.

现在就可以让编译ULP汇编代码了!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知道是高手。
ESP32的主CPU都还没搞明白的路过。

网友(2022-04-13):
运行不起来,缺文件

网友:
这个是在ULP低功耗下运行,还是直接唤醒了系统运行啊,不太明白。如果是运行在ULP模式下,可以读取到I2C中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