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硬盘柜风扇声音大,怎么改装?

楼主(2020-12-16):
有个五硬盘的硬盘柜,风扇呼呼的,冷却效果是可以,就是噪声有点大。想改成智能的,温度不到不转,温度到了随着温度转速增加,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以一个高速度用不用都在转。网上有智能控制模块,十几块钱。不知道其他还有办法没有

网友:
最便宜方法是串个3w~5w  25~30欧的电阻

网友:
1,风扇上油,
2,换个同尺寸的静音陶瓷风扇

网友:
原来风扇几厘米的?多少转速?要降噪,要么降速,要么换大尺寸的风扇,同样是要降速。

网友:
稳定第一 别瞎折腾了

网友:
改成温控风扇就行了,温控电路很多,各有特色

网友:
把机箱盖打开,风扇拔掉一半,就解决了。

网友A:
NAS是可以通过电脑调节速度的,分高中低,我一直用在低档,夏天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S是可以通过电脑调节速度的,分高中低,我一直用在低档,夏天也可。

nas可以控制,硬盘柜控制不了

网友B:
我换过家里电脑的CPU风扇,真实感觉是换之前噪声无法忍受、换之后只有看机箱灯才能判断电脑是否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家里电脑的CPU风扇,真实感觉是换之前噪声无法忍受、换之后只有看机箱灯才能判断电脑是否在运行。 ...

什么牌子的

网友:
CPU风扇玄冰400

网友C:
我用LM317和一个NTC电阻制作过一个,GTX750显卡的风扇温控坏了,做了一个效果很好

网友D:
用温控开关多简单,选择一个启动温度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LM317和一个NTC电阻制作过一个,GTX750显卡的风扇温控坏了,做了一个效果很好 ...

网上现成模块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温控开关多简单,选择一个启动温度的就行

是的是的。买个常开的温度开关,温度到了就闭合连通。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