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求问发动机油的选择,本田URV1.5t

楼主(2020-12-16):
出保后不准备在被4s坑了。自己买油加。0动手经验纯萌新求问。

看了一下说明书,
问问选哪种比较好。

这个表的意识是这4种都行么。
1.5t。重庆这种温度选哪种?大部分里程跑高速。
百度了一下有说5w-30的。有说0w-20的。迷茫。

网友A:
看你们家那里的温度了,你跑高速多,5w-30就挺好
自己换机油是自己带油去私人店?

网友:
5W30就行。0W的东北。

网友:
上面5w30的,现在本田4s基本都是0w20,5w20的油,甚至已经有0w16,0w8的测试使用。而且本田这个1.5t,有个卖油的试了,基本全部20的油都满足不用怕,选择主要看冬天最低温,0w20基本万能。南方直接全年5w20。
不过暂时来说,广汽本田的紫桶,东风本田的黑桶0w20全合成是公认含pao最高的,保护性和启动性也是最好,如果真的极端低温还是这个吧。其他的只要是真的正品机油基本没问题。

网友:
另外,选机油不是看你大部分跑高速,车速快并不代表转速快,机油要看的是你高转速的持续时间,这个就是欧洲那边要求的高温粘度要求的,一般150度对应不低于2.6就没问题,这个在国内和日本那边没有明确标注。一般a5b5,或者现在sn+,还有写明新配方的20的油对应涡轮的都达标,只要不是几年前的a1b1,单标gf5就应该可以.

网友:
彭斯的5w20可以我用的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们家那里的温度了,你跑高速多,5w-30就挺好
自己换机油是自己带油去私人店?
...

jd自营买油。同时加购的到店安装。油加滤50元。用的这套方案。

网友:
W前面的看当地温度,低了选0,一般0或5都行,后面的看你里程,10万左右还是选20,里程高了再逐渐增加标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jd自营买油。同时加购的到店安装。油加滤50元。用的这套方案。

你买的是啥机油,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按说明书上面选择就行,主要是和温度有关
重庆这地方不会很冷,说明书上的4种标号都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jd自营买油。同时加购的到店安装。油加滤50元。用的这套方案。

换油加正品油虑如果50,真的超级便宜,我这边单换油的人工就50,油虑自己买

网友C:
引用 楼主:
jd自营买油。同时加购的到店安装。油加滤50元。用的这套方案。

京东海外自营买的壳牌 出厂喷码是2020年 桶底那个注塑码是2012年  注意辨别 京东也有李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油加正品油虑如果50,真的超级便宜,我这边单换油的人工就50,油虑自己买 ...

抱歉没表述清楚。50是手工费。滤是自己买。买的曼牌好像是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是啥机油,能分享一下吗

壳牌 (Shell) 2020款都市光影版 超凡喜力全合成机油 灰壳 Helix Ultra 0W-20 API SP级 5L套装
349
初次自购也不懂。选了个销量高感觉是个大牌子的价格还比较便宜的。
金美孚1号公司boss肯定不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京东海外自营买的壳牌 出厂喷码是2020年 桶底那个注塑码是2012年  注意辨别 京东也有李鬼 ...

自营都有李鬼呀。无语了,公司用在京东买主要是图个价格透明和发票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京东海外自营买的壳牌 出厂喷码是2020年 桶底那个注塑码是2012年  注意辨别 京东也有李鬼 ...

20年12月或者20年12周吧,没有直接标全部年份四位的标注的,类似轮胎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营都有李鬼呀。无语了,公司用在京东买主要是图个价格透明和发票方便。 ...

客服回复说是 进口机油 国外回收的油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年12月或者20年12周吧,没有直接标全部年份四位的标注的,类似轮胎那样。 ...

今年疫情前买的 算是2020年1月份,肯定不是20年12月或者是12周,就是注塑那个圆圈里面有指针那种,客服回复是国外回收的桶  但是桶身没有划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京东海外自营买的壳牌 出厂喷码是2020年 桶底那个注塑码是2012年  注意辨别 京东也有李鬼 ...

淘宝京东海外购现在还在做主要嘉实多壳牌多并且比国内中文商标还便宜50快,我任务我就是出口钻内销

网友:
嘉实多磁护全合成,0W-20,1W公里一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