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啥交流电动工具都标功率 直流的不标?

楼主(2020-12-16):
很是疑惑啊。。。。。是没数据吗?还是直流电机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网友:
同样疑惑,直流一般标容量吧

网友:
交流电一般家用就220V,功率基本不变,直流电机在不同电压下都能转,可能是不太方便标

网友:
直流看扭矩,电锤之类的看转速和冲击力也行,或者单纯同品牌锂电比价格也行,可供参考的标准多了,交流钻也没见标扭矩的

网友A:
因为直流的标功率不好标,直流的持续功率不大,但锋值不得了,你说怎么标吧。比如一把无刷电钻,持续基本
三四百W顶天了,但如果碰到硬货堵转时,他能短时支持到千把W也没半点问题。

而交流的串激电机就不同了,这玩意最大功率基本是恒定的,在大扭距时降转速。
所以你看功率,感觉电池小小的,功率能有多大,但他的扭距就是能比交流钻大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直流的标功率不好标,直流的持续功率不大,但锋值不得了,你说怎么标吧。比如一把无刷电钻,持续基本
...

交流的功率也不恒定啊。最多是电流可能相对恒定

网友B:
小白求问,那交流工具不标扭矩,比如博世的冲击钻。那么我想买个用起来一样的锂电钻,怎么去选扭矩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白求问,那交流工具不标扭矩,比如博世的冲击钻。那么我想买个用起来一样的锂电钻,怎么去选扭矩呢 ...

选120牛扭矩的,绝对的比你博世还强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120牛扭矩的,绝对的比你博世还强的多

哪有120牛扭矩的锂电钻啊。。。。。。一般四五十就牛逼了

网友D:
不算保护板电流,
假设动力电池 SONY  18650  VTC6
放电电流约:30A
瞬间放电电流:60A以上
2并5串   60A*20V 瞬间 120A*20V
请问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像炮弹一样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120牛扭矩的锂电钻啊。。。。。。一般四五十就牛逼了

大有5282,硬扭120牛,得伟999,硬扭145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算保护板电流,
假设动力电池 SONY  18650  VTC6
放电电流约:30A

还真差不多这样,并且这几年品牌工具,大家都取消了保护板的MOS了,只通信,所以相当于电池直接进控制板了。所以你说这样的咋标功率呢,虽然最大会达到千多W,但它实际持续功率也就300W左右而已。当然,这种工作模式特别适用于手持工具,轻便,220V想做这个锋值功率,怕双手都抱不动。

网友E:
因为直流低电压不能达到最大功率  标最大功率一看电机400瓦 电池50瓦时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直流低电压不能达到最大功率  标最大功率一看电机400瓦 电池50瓦时怎么解释 ...

电池干嘛要标瓦时。。。。。找刺激

网友:
去德伟美国官网看你会发现德伟是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干嘛要标瓦时。。。。。找刺激

难道你没见过标瓦时的?得伟安时瓦时都标

楼主:
我发现我的疑惑都解决了,也就没怎么上这个论坛了

网友:
交流电动工具需要外接电源,标注额定电压和功率是告知你连接合适的电源。 直流工具使用的电池都是配套的,标注电压和容量就够了,工具的具体参数厂家会公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