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求助 小蚁行车记录仪换电池,原电池是3线/新买的是2线

楼主(2020-12-16):
大意了,草率了!
小蚁行车记录仪电池挂了,想着换一块电池不是什么事,随意就才宝上买了块,等收货开拆,发现原来的电池是3线,新到的电池是2线,多的那条白线应该是检测用的,现在不知道白线空那不接,能不能充上电?这个应该与小蚁的板子有关,如果充不进电,300mAh的容量的小电池很快就能耗完。

网友:
很好办啊,把原电池的保护板拆下来,装到新电池上,搞定

网友:
直接上法拉电容

网友A:
2楼说得对,我也是拆原来的板子,不过把屏幕搞坏了。现在换一个PAPAGO的,前几天才发现晚上录的太模糊了,镜头估计老化了,反光很严重,干脆换了,都用了四年多了。

网友B:
我也换电池,带电安装,把小蚁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换电池,带电安装,把小蚁烧坏了。

原来还有这么大的风险?
哪烧坏了?——是插电不通电了,还是电池不供电了,亦或是不能充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还有这么大的风险?
哪烧坏了?——是插电不通电了,还是电池不供电了,亦或是不能充电了? ...

不知烧那,没反应,曾经冒烟,应该装好平幕线,再接电源接头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楼说得对,我也是拆原来的板子,不过把屏幕搞坏了。现在换一个PAPAGO的,前几天才发现晚上录的太模糊了, ...

才四年就老化了?我的任我游用了七八年了也没事呀

网友D:
刚刚拆了个小蚁,问题是插电红灯不开机,按reset 会出现红灯慢闪?拆了看了电池电压3V,不知道是不是电池坏了,大神说说看电池坏的症状是啥

网友:
白线感觉是温控?板子上有个T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拆了个小蚁,问题是插电红灯不开机,按reset 会出现红灯慢闪?拆了看了电池电压3V,不知道是不是电池坏 ...

车子熄火记录器立即断电,这就是电池坏了,正常情况下屏幕会有个ByeBye的告知,然后关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车子熄火记录器立即断电,这就是电池坏了,正常情况下屏幕会有个ByeBye的告知,然后关机。 ...

我的是不开机,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四年就老化了?我的任我游用了七八年了也没事呀

晚上录像,路灯或者对面车灯,炫光非常严重,整个画面非常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烧那,没反应,曾经冒烟,应该装好平幕线,再接电源接头才对。

我有个屏幕坏的,主板好的,拼起来应该可以用。出快递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不开机,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有个屏幕坏的,主板好的,拼起来应该可以用。出快递费即可。

网友:
用原保护板最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屏幕坏的,主板好的,拼起来应该可以用。出快递费即可。

好的,去拍你家的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去拍你家的东西吗?

不好意思,给楼上另外一个坛友了。

网友:
以前我的老记录仪换了三次电池 后来实在受不了了 扔了。。。

网友(2025-02-15):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屏幕坏的,主板好的,拼起来应该可以用。出快递费即可。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