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第一次折腾sm3267+英特尔JS29F16B08HCND1大短路记

楼主(2020-12-16):
作为水平低又不愿意花钱的U盘爱好者,折腾是免不了的--------鲁迅
最近想玩slc,于是就上网一通找,于是就锁定了15块16G的英特尔,一顿折腾终于成功,特立此贴,供后人参考。首先,我买这个颗粒是想贴我的917来着,看到贴吧大佬用这个颗粒贴917写入100多,本想着贴两片917脱坑,没想到遇到了
GPT fail。

折腾了一天一夜,终于量产了一个,
另一个死活开不了,把配置文件的参数才改了,才绕过去这里,然后另一个报错来了

fw fail
这个过不了,不想折腾了,然后转战3267,没想到啊,一坑未平,一坑又起。
焊接完插电,我突然看到主控附近一缕仙气,我就知道这主控离升仙不远了,抓紧拔下。
经过反复测试,确认r25电阻发热,然后疯狂的查资料,然后在论坛找到原因--3267与一些老制程的Intel颗粒会发生短路,主要是因为3267兼容土狗,而某些老制程的Intel的土狗脚与其他空脚相连。

然后根据老司机的指引,断开25、26、27、28、45、46、47、48脚,另外根据其他资料去掉了sb4脚,检查了连锡情况,问题依旧。
最后上群里问大佬{这一点很重要,有事先百度,不行再去群里问},大佬说挨个脚测,对着tsop的定义图看,对地短路的除了GND其他的全部断开。
然后,前方高能:

所有的R脚全被我挑开了,顺便把手烤熟了好几个地方,真香---
然后终于不短路了,上电开卡,完美报错

不过这是小问题,关闭软件,拔插u盘,格式化,测速跑圈美滋滋。

最后,附上断脚脚位:1、11、24、25、26、27、28、33、40、45、46、47、48。
最后的最后,大家有什么观点欢迎回帖

网友:
鲁迅:我没说过,我TM连U盘都没用过

网友:
鲁迅是谁,谁是鲁迅

网友A:
这个颗粒我贴3267从来没切过JJ。你3267啥板型?

网友:
JS29F16B08HCND1你在IS917和SM3267上就别想双贴,主控只支持4CE,颗粒是4CE,双贴是8CE

网友B:
CE脚并联了,人家一条数据线接一个硬盘,你一条数据线接两个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我贴3267从来没切过JJ。你3267啥板型?

我也好郁闷,莫非是有隐藏的连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脚并联了,人家一条数据线接一个硬盘,你一条数据线接两个硬盘

r脚有问题,或许技术没到家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好郁闷,莫非是有隐藏的连锡?

100%连锡了,我贴同样版型同样颗粒直接贴

网友:
HCND1我贴过917,902E,6221好像没有搞过挑脚操作。

网友:
部分的TSOP48板子有TOG跳线,贴老Intel闪存对地短路,拆掉即可。

网友:
应该是焊接问题吧,我贴这个也没挑过脚,直接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连锡了,我贴同样版型同样颗粒直接贴

我拿着放大镜挨个脚看的

网友D(2021-08-20):
楼主可以共享下软件吗?

网友E:
3267上这个颗粒只能16G,一点兴趣都没有,我都贴3257了,USB 2.0跑满速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共享下软件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dCVgB4gZ1vp4EYx0MqRFA
提取码:0bnn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67上这个颗粒只能16G,一点兴趣都没有,我都贴3257了,USB 2.0跑满速还不错。 ...

3267也不贵,贴16g能到这个速度也不错,我感觉是值得,902e我也贴过,至于usb2.0,我的想法是能上3.0就别上2.0了

网友:
工具包里SM3267AE.FFW文件没有HCND1的信息,影响开卡不?

网友:
今天忙里偷闲,测试了下。一次通过。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是量产成功的界面。

2.0接口下的速度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