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每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36充电器(不拆)

楼主(2020-12-16):
每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36充电器(不拆)
++++++++++++++++++++++++++++++++++++++

酒店的东西不敢拆,超声波焊,无螺丝,无法拆,所以抱歉

5V2安功率太小

谢谢观赏,谢谢!!!

网友:
巨大浪费,共享充电宝

网友:
感觉现在啥都能加个二维码共享挣钱了

网友:
拆开看看么,还没见过扫码充电器。

网友:
把二维码那一坨剪了重新接 我就不信不能充

网友A:
今天看贴的坛友上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看贴的坛友上当了

楼主的帖子连拆包也没见到。还是我的帖子好点,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139,能拆的尽量拆,2020年夏天被微风扇缩水风力不够绕弯路,快到秋天烧了两个迦密山微风扇,一个12伏低压款没修成,转子永磁体偏心被撬裂,另一个220伏虽然没拆永磁体,但是用磨掉方法解决偏心摩擦,加双面胶快速撕掉去除铁粉异物摩擦,最后加无刷驱动板给修好成USB充电宝通用调速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9962,能拆的我尽量拆,像HotToys孩之宝figma万代等人偶素体中间关节容易拆裂不太敢拆,等有了三维打印机能做素体备用件再考虑拆,然后按照裂开零件外形建模复制,顺便可以做手机电源外壳等。

网友:
地上看过,差点买了。好奇。剪掉按键盘,能有5Ⅴ吧。不知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