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想给孩子DIY一个四轮的电动车

楼主(2020-12-16):
  以前看到过类似的帖子,没有收藏,现在找不到啦,有大神帮下忙么。

网友A:
在老站有,我准备买一个,自己做太费时间了,也没那个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老站有,我准备买一个,自己做太费时间了,也没那个手艺。

那个太复杂了,能不能换个思路来做:用10寸轮的平衡车做前轮和动力,大不了前驱嘛,反正也是只小孩子玩玩,电池可以另外加在外面,可能就是避震不行,也可以在后轮上做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