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纸壳DIY2,手机无线充电器

楼主(2020-12-16):
上一季
可以自动起立的倒靶(纸壳DIY)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9639

在公司的杂物间翻出来几个无线充电套件,是以前项目做方案评估时买的。放着落灰好几年了。那了2套出来用用。
一个这种圆的,没拍照,网上找一样的图片代替一下。

一个这种小一点的。

然后手边的都是各种长方形的快递盒子,为了好制作,就选了下面这种小一点的。

实测,输入电压10V时(经过DCDC模块,5V输出到充电板)手机和线圈贴在一起时工作电流 0.66A(可调电压源端的电流),手机和线圈拉距离越远电流越大,1厘米时能到1A。但手机实际的充电电流并不变大,全损耗掉了。所以最后方案决定线圈上面不遮挡任何东西。
装了一个手机app软件AccuBattery看了一下充电电流(用有线方式给手机充电,实测了充电电流,和软件显示的一致,确定这个软件是准的)。

上图,手机已经充到80%,电流开始减小了,全负荷时有980mA。

无线充电器6.6W时,手机充电电流980mA,大概相当于5W充电。5/6.6=0.75,实际应该再小一点点,效率不太高。也远不如之前就用DCDC模块时5V-2A充的快,只是这样比较好玩,而且之前的手机,充电口就是因为频繁插拔变的特别挑线。
手头上没有合适的5V电源,全是12V以上的,就加了个DCDC模块。这个DCDC模块可是功臣,之前一直是接了一个USB母口给手机线,上面说的以前5V-2A充电就靠它。这次线充改无线,就把它换岗了。

这一次还是纸壳其实完全是凑巧了,办公室最合适快速制作的材料来源就是积攒的各种快递盒子。
找了一个刚好和手机宽度匹配的盒子,裁剪好,用热熔胶粘好就成了。1个小时就搞好了

成品如下:板子上有3个蓝色的呼吸灯和1个红色的错误提示的灯,暂时先扣在里面。之后可能能做点美化,到时候把灯引出来。没有开关、按键,插上电,手机随放随充。

网友:
没人回复 ,说实话diy吧,总得显出来手巧的部分吧,你这个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