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认识这个二脚管子是个啥玩意?型号TR50

楼主(2020-12-16):
如图,这个两个脚还像个管子,测试了一下是直接通的,型号是TR50

网友:
板上丝印是什么?R5还是W5?
猜测是个温感电阻元件,当边上的晶体管温度过高时电路保护用的。

网友:
这是高频无感电阻,1R50,应该是1.5Ω的

网友:
RS1、RS2?
紫苏补丁

网友:
没见过,1R50,可能是电阻,是串在三极管引脚里么?

楼主:
破案了,是50w0欧姆的电阻

网友A:
厚膜无感精密电阻 TO220封装 消费产品少见 什么上的?

网友B:
仔细观察一下是不是这种

网友:
一堆糊涂蛋,少见几个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观察一下是不是这种

第二行的丝印是0R1,应该是0.1欧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膜无感精密电阻 TO220封装 消费产品少见 什么上的?

激光镭雕机上的驱动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案了,是50w0欧姆的电阻

0Ω的电阻还有功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