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大神破解 咻电充电宝改装硬解充电限制

楼主(2020-12-16):
家里安装了一台充电宝、充电宝基座自己改了,可以随意取出、但是充电宝的充电限制自己不会弄、求大神帮忙硬解,充电宝可邮寄!

网友:
ob2112直接丢垃圾桶

网友A:
OB2112这个主控里面是自带MCU的,如果原厂里面写有控制程序,那想破解就费劲了
要么破解通讯协议模拟启动信号,要么自己想法写程序进去。
或者采用另一种方式:买个现成的升压模块,拆去原电路,直接换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2112这个主控里面是自带MCU的,如果原厂里面写有控制程序,那想破解就费劲了
要么破解通讯协议模拟启动信 ...

谢谢您的耐心回复

网友(2021-01-15):
ob2112目前无解

网友B(2021-05-25):
买个升压板改装上去

网友C:
联系我秒解   134028856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系我秒解   13402885633

破解的钱可以买几个充电宝了。

网友(2021-08-20):
引用 网友C:
联系我秒解   13402885633

联系我秒破解18200515551

网友(2021-10-26):
2020年的宝都用OB2112芯片了,没找到解锁方法

网友(2022-04-12):
楼主买一个新的OB2112装上去试试

网友(2022-10-30):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处理了?我也捡了一套UC8000充电宝,无法放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升压板改装上去

甚至可以改个带QC/PD的

网友(2024-03-15):
如果电池好的,拆下来换个新充电板。

网友:
楼主,破解了吗?我手里也有几个一样的

网友:
不会,只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