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拯救你的工作台!文宇WY815P高频烙铁/热风枪二合一焊台拆解试玩

楼主(2020-12-16):
作为一枚爱折腾的电子,数码爱好者,像热风枪,电烙铁这样的工具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有时候一把烙铁还不够用,需要两把。再加上万用表,各种零件盒。。。

这是我工作台的一角,两个自己做的T12,加一个热风枪。。。
从上面堆着的零件盒,大家就应该能猜到有多乱吧。。。

废话结束。准备开箱。
箱子很大的,打开后里面各种分隔和小纸箱,看着很舒服的说。

箱内的附件。

烙铁架一个。

烙铁头三个,一个一字,一个并不算尖的尖头,一个大马蹄头。

三个热风枪的风嘴。

热风枪,和858的外形完全一样。不过上面多了个开关。

烙铁手柄,和936的外观也很相似。

主角登场了!

到底是如何拯救你的桌面的呢?
看这个对比图吧。是不是很小巧?而且电源都是直接内置在里面的。
对于一般折腾来说,桌面上有它就足够了!

正面外观。
两个多芯航空插头,一个屏,一个旋钮。
屏幕上似乎有点划痕,不过仔细一看不是划痕,而是裂纹。。。

背面品字交流插头和电源开关。
个人感觉这个开关设计在背面实在有点不方便。
如果它的上下左右要是还堆放了其他东西的话,要按这开关还是比较麻烦的。
如果能设计在侧面就会方便很多。

通电开机第一画面。
前面说的裂纹,不是液晶屏上,而是外面的保护面板上的。

没插入风枪和烙铁的情况下,会有滴滴的报警声。右上角会显示Err。
这个是高频烙铁的界面。

热风枪界面。风量8级可调。

双界面显示状态。

设置菜单。

可设置项目还是很多的。

插入热风枪试了一下。

温度,风量设置相对比较简单。
风量8级可调。最大风量吹吹头发貌似也可以的。

插入烙铁手柄后的工作界面。
高频烙铁标称功率150W,无论是升温还是回温都要好过T12的。

前面说道那有裂纹的保护面板是夹在金属面板和机壳之间的。
这个设计挺有意思的。除了起到液晶屏的保护作用以外,两边还设计了指示灯,用来指示热风枪和烙铁的工作状态。

next

楼主:
楼上基本体验完成。本楼开始拆解。

前后面板都有四个内六角螺丝固定,拆解很方便。

拆掉前后面板可以直接打开上盖。
上盖里有一片青稞纸用来绝缘。

后面的插座直接焊在一块独立的电路板上,通过排线连接到主电源板。

这一小块电路板上有压敏电阻,保险管以及安规电容。可以起到过压,过流保护以及滤波。

前面板主要是控制部分。通过排线直接和电源板连接在一起。

抽出电源板,下壳体也有青稞纸做绝缘保护。

两个反装的TO220管子,上面用了导热硅胶?还是704?

把管子立起来看,是两个10N60的场管。
下面视乎有一块导热垫。我有点纳闷这导热垫是不是装反了呢?
如果需要绝缘的话,可以直接垫一块青稞纸或PVC啊!导热垫应该贴在管子背面才能更好的散热啊!

后来装回机壳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导热垫是没法贴在管子后面,并装入机壳的。
因为这电路板是通过抽拉的方式装入机壳的。如果把导热垫贴在管子后面,组装的时候推入机壳肯定会挤跑的。

电路板全貌,这块电路板主要还是电源。

高频变压器。

400V 120UF电容。

IR4427双MOS。

完整的 EMI滤波电路。

7805三端稳压

电源板上还立着一块小的辅助电源板。

BT139可控硅。

这个400V120UF的电容个头还是不小的。不过没有用胶固定。
所以在拿着机壳晃动的时候,会感觉到里面有东西在动。
一会涂点708给它固定一下。

再来看看控制部分。

主控是一枚STM32单片机。

LM358运放。

1117稳压

再来看看风枪手柄。

除了那个黄色的开关,其他和858风枪手柄没什么区别。

内部风扇。

接线的小电路板。

烙铁手柄。

分解

接线用的电路板和水银开关。

发热芯温度传感探头。

总体来说,这款二合一焊台做工还是很扎实的!
最主要的是,对于工作台空间比较紧张的话,这款工具确实是一个拯救工作台的好选择。

网友:
我是不舍得把我的858拆了,否则就把白光集成进去就行了

网友A:
不集成电源的,就不叫好洛铁!

网友B:
我突然想到我的858里面好像空荡荡的。。。貌似可以把936集成进去

网友:
谢谢分享。。。。。我桌子大,放我这里吧,不收保管费。。。。

网友C:
这个多少米呀?比T12贵多少?

网友:
我也想要一台这样的二合一的···

网友D:
我仿佛觉得楼主以前的帖子里说有十来个12头子能用到……,现在用这个那t12不是要吃灰?

网友E:
台面二台T12是真的白光吗?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集成电源的,就不叫好洛铁!

这个电源板还是很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突然想到我的858里面好像空荡荡的。。。貌似可以把936集成进去

必须可以啊!一般风枪的内部空间都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仿佛觉得楼主以前的帖子里说有十来个12头子能用到……,现在用这个那t12不是要吃灰? ...

吃灰是不可能的。分工明确,各尽其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台面二台T12是真的白光吗?没见过。

那两个是我自己做的啊!不是真的白光。我做了个logo而已

网友:
 哇。。。 我的小玩具。。。 在大美女手上了。。

网友F:
这是自己开发的套装吗?哪有卖?多少米?

网友:
其他的要不要帮你保管?

网友:
作为开发者, 我得来补充一下。
这玩意的优点:
1,极速升温,烙铁 150W+的升温功率  100W持续回温功率, 升温速度比普通203高频焊台快4倍。
2,烙铁头本身在涡流和环流的作用下升温,热阻小,导热快;T12发热丝的热需经过导热较差绝缘层,性能上会相对受限一些。
3,测温元件前置,尽可通靠尽烙铁头前端,温度响应快,控温精准,保证了焊接连续性;T12 测温元件包在绝缘层内,不能及时感知烙铁头工作面的温度变化。
4,回温功率足,大小焊点一台焊台搞定;T12在焊TO 263这样大尺寸贴片MOS管时会较吃力。
5,热风枪采用过零检测控温,温度波动小,控温准。
6,热风枪带开关的设计,避免磁控或滚珠开关在意外脱离风枪座时发生意外。
7,彩屏设计,显示内容丰富,烙铁及风枪工作状态在屏上动太图显示,同时在面板透光LED闪动指示。
8,全新的电路设计,高效率是小体积的基础,主机尺寸仅相当于两部6寸手机叠在一起的大小,主机重量级350g,便携便收纳。
9,全套包括 主机  订制的烙铁手柄  热风枪手柄  常用的烙铁头4只(5C 大马蹄头一只,2.4D一字头一只,K型刀头一只,B型圆尖头一只)  常用风嘴两只   全包围防汤烙铁架一只   风枪挂架一只(需自行固定)

当然, 还有些不足。。 还在持续努力中。。。 谢谢 大美女发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多少米呀?比T12贵多少?

某宝搜 文宇WY815D 就有了。报数码之家坛友没准还有优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自己开发的套装吗?哪有卖?多少米?

某宝搜店铺,文宇智控 。报个暗号没准打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