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 随身听背夹电池 从此不用换电池

楼主(2020-12-16):
材料 旧锂电池(带保护板) dc3.5公头线
注意因为接口是内负外正所以线要反着接
把锂电池放进背面的卡子里
做绝缘处理(没拍图)

网友:
爽吗都这样了。

楼主:
肯定比干电池好 省的换电池了 还有就是磁带有点少见了

网友A:
改造得很成功。

问题是,现在有人用这个?

网友B:
原机用3v。4.2v是不电压高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机用3v。4.2v是不电压高了点?

这东西里面带稳压 4.5V以下都可以

网友:
没门儿的,以前很多人喜欢这么搞。

网友:
电池充电怎么解决

网友C:
外观和续航,我更看重外观,非要说个比例的话,外观999,续航1.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东西里面带稳压 4.5V以下都可以

里面有稳压?顶多电机带稳压!
拆开看看电解耐压,以前的日本货,电解耐压4v。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有稳压?顶多电机带稳压!
拆开看看电解耐压,以前的日本货,电解耐压4v。 ...

电容耐压都是6V的

网友:
呵呵,搞成这个样子是否有点难看?

网友:
外面吊个18650更加耐用啊

网友E:
1.5V的有办法吗?索尼收音机,单一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V的有办法吗?索尼收音机,单一棵电池。

没办法 两节电池或3节电池的才可以改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造得很成功。

问题是,现在有人用这个?

想想大家都在地铁上看手机,突然楼主从包里掏出这个前盖都没了的磁带机,这是多么的拉风

网友:
短路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观和续航,我更看重外观,非要说个比例的话,外观999,续航1.

楼主应该很少手工吧,慢慢的就不会考虑直接用了,会考虑怎么设计方便好看还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比干电池好 省的换电池了 还有就是磁带有点少见了

磁带淘宝小黄鱼上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