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_P1116A B05A PFG06(NW877)开卡工具

楼主(2020-12-16):
SM2258XT B05A PFG06(NW877)开卡工具 外国网站下载的p1116a版本可以自动识别芯片型号,保存开卡就可以了。我开的型号是台电sd120gbt3。解决很多开卡软件开卡提示This package can't support the selected flash to initial card错误问题。

网友:
有没有跑圈?记得以前有过开B05跑圈掉盘问题,需要换开卡软件。

网友:
降低颗粒频率 这个B05A我都是开100MHZ的 速度还不错

网友A(2022-06-12):
b05随便开    8贴镁光

网友:
降低颗粒频率 这个B05A开100MHZ的 速度还不错

网友(2022-08-08):
引用 网友A:
b05随便开    8贴镁光

能发一个给我吗?谢谢wu54@21cn.com

网友:
刚好一个国宝的金泰克需要用

网友(2022-09-16):
我的软件有免费的  你们还有钱

网友(2022-11-02):
多谢楼主分享,我的就是这样的pfg06颗粒。按照你的方法和软件版本成功了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也是这个版型,然后ce0  channel3的flash id异常,应该是颗粒挂掉了,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设置开卡软件让他开卡的时候绕过这个坏掉的颗粒,或者能请教您一下,我应该把哪个颗粒给卸下来才可以正常开卡么?这个版型我找不到电路图,不知道ce0 channel3是哪个颗粒坏了,也不知道要取两颗还是一颗,不知道取哪一颗,求教

网友:
我的b05a试了很多都失败 各种报错

网友(2022-12-05):
引用 网友A:
b05随便开    8贴镁光

能发我下不,345582319@qq.com 谢谢

网友:
很遗憾。我下载了用不了。

网友(2023-01-29):
买不起阿下载需要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