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08年oppo mp4的原装充电头

楼主(2020-12-16):
    这个开关电源标称5v600ma,但是我用可调负载测试,可以稳定输出5v2a,就是烫了点。最近坏了,拆开一看,电容怀孕了。用大锤暴力拆的,电路板都断成几截了。

网友A:
我也用过这个,改成iPhone4充电器,没几天就无输出了,不会修,不知道扔哪里了

网友B:
为什么要这么暴力,里面坏成这样就废了。用美工刀沿四周边耐心切割后再打开就可以了。也可用薄的手工锯锯开,或用热刀片割开。其实,电源用料还可以。用的电源管理芯片,电压反馈也经过光耦。很多这么大功率的都是分立元件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过这个,改成iPhone4充电器,没几天就无输出了,不会修,不知道扔哪里了 ...

看该论坛的应该能修好。开关电源原理大同小异。

网友:
暴力拆开也算是失败之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该论坛的应该能修好。开关电源原理大同小异。

2a的都不想修了    这个5v600ma还有啥用

网友:
真实诚,如此“”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2a的都不想修了    这个5v600ma还有啥用

这个5V600用料不错   还能用在USB风扇小电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这么暴力,里面坏成这样就废了。用美工刀沿四周边耐心切割后再打开就可以了。也可用薄的手工锯锯开 ...

主要是因为不想修了,毕竟额定输出比较小,现在设备的功率都越来越大,有点跟不上时代了。我自己手头也由非常多的充电头。所以这个就不愿意花时间慢慢拆,直接上大锤,一分钟搞定,就看看里面到底如何,能稳定输出远超额定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因为不想修了,毕竟额定输出比较小,现在设备的功率都越来越大,有点跟不上时代了。我自己手头也由 ...

能稳定输出远超额定电流的肯定是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