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弄个电池烙铁,不满意

楼主(2020-12-16):
地上收根高洁936手柄,电偶断,弃之可惜。用12v2A适配器试下,1.3A,等待时间长些,能焊一般焊点。于是就计划用3节18650供电,心想:算2AH的话,也能用1个多小时。弄好一插,电压哗哗掉,20多秒掉0.1v。原11.6V,一插就到10.6Ⅴ。然后下降,自由落体似的。几分钟就到8.8Ⅴ了。
是不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不限流电池很快就废了

网友:
明显是电池不行。接12v电源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电池不行了,换个电池就好了
最好还是弄个4串或以上,否则功率太低了,12v的电流才不到1.5a

网友:
这电池不加保护板 很快报废! 必须限流

网友:
旧电池就这样吧

网友:
估计是电池不行

网友:
上动力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