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刷电机

楼主(2020-12-16):
这个电机做直流风扇怎么样,不贵,还是大牌子尼德科的

网友A:
估计25瓦,带不起扇叶子。

网友:
可以的,小米的直流风扇就是尼德科的电机,只不过尼德科的电机大多需要两组电源

网友:
做风力发电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25瓦,带不起扇叶子。

如果有25瓦的话怎么会带不起?我家的智米的风扇开最大风还没有20瓦,但风力和老式那种风扇40多瓦的差不多。平时吹其实还不到10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25瓦的话怎么会带不起?我家的智米的风扇开最大风还没有20瓦,但风力和老式那种风扇40多瓦的差不多 ...

这个是可以小范围调速的,以前看过这个的图纸,好像只有0.0x牛的扭矩,不太适合低速高扭矩的场合。但你也可以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25瓦,带不起扇叶子。

这本来就是风扇的电机好吧  还带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本来就是风扇的电机好吧  还带不动...

你说是就是吧,可能我看错了。

网友:
无刷要驱动啊

网友:
低压无刷风扇电机,可能需要24伏5伏电压还有调速信号

网友:
不贵?什么价?

网友:
看轴好像就是风扇电机,买来直接换上风叶就行了,多少钱一个?

网友:
现在流行玩直流电机风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25瓦,带不起扇叶子。

这种电机有20瓦  是应该能带起台式风扇那种扇叶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