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GREENTEK 14W GU10接口外贸版大功率射灯拆解简评

楼主(2020-12-16):
今日收入一批外贸射灯,GU10接口,见得不多,拆开瞧瞧!

外包装

外包装

这是外包装的标签,可以看出接口是GU10。功率14W,这个在射灯里面算较大的了。色温5000K,国内少见,欧洲,日本较多,这是最接近太阳光的色温。光线约束角度24度。最后一行看不懂。
打开盒子,就看见灯杯了,亮晃晃的甚是好看。
拿出灯具,盒子的设计也比较好看,比国内一些厂商的包装要用心一些。
看见真身,GU10接口,让我想到了老式电感整流器的启辉器接口,好像很像。同时散热器采用铸铝材质,体积较大,反光杯应该采用纯铝材质,质地没有铝合金硬。
灯具上的标签,和外包装上的大同小异。
接下来就是开始拆机了,找了一圈没找到下手点,经验不足啊!
仔细观察,这里不平整,一字起整起,错了再来!
听见“砰”得一声,看来找对点了,顺势开盖,该见真神了!
呵!器件还真不少。咦,外壳卡口处还打了黄胶的。
仔细看看,好像是个变压器。对!还有光耦,隔离驱动没跑了!
看看主控制芯片,LC5523。
截取数据手册第一页,功能描述和典型应用。大体上说,这是一款专用于隔离型LED驱动控制器,而且可以省去大的输入电解电容,同时支持输入脉宽调光功率。
再看看板子反面,确实是隔离方案。反面的反馈芯片丝印标着“G6G”,经查,是一颗名为AP4313的恒压恒流控制器。
同样截取手册最开始的芯片简介,典型应用图较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有兴趣的自行查阅。
接着往下拆!
拆掉塑料底壳上的3颗螺丝,拿掉底壳,可以看到反光杯的两个固定引脚。
掰直引脚,反光杯依然无法取出。。。。。。
仔细观察,发现散热器和反光杯缝隙间的白色硅胶了,看来是粘死了,没办法无损拆解了。
看看反光杯,里面还有一个小的聚光杯,摸一下,像是塑料材质,应该可以取出。
一不小心,弄断了一个脚,确实是塑料的。
看看灯珠,COB面光源,同样也用导热硅胶粘死了。
拆掉固定螺丝,见得庐山真面目。MH,夏普的灯珠,细看型号:RF505-2 B14,这是一颗14W的灯珠。
接下来就是性能测试了。
先测灯珠两端的电压:36.79V
再测灯珠电流:314mA,那么灯珠功率就是:36.79×0.314=11.5W,功率还有冗余。
开灯一个小时老化。
测得散热器顶部(靠近灯珠位置)的温度,46摄氏度。当然,现在是冬季,室温只有十一二度。夏季温度应该会高一些。
好了,到此,拆解测试完毕。网上找了找这个射灯,还真找到了,是个英文网站,用浏览器自带的翻译给翻成中文的了。
从网页上看,确实支持输入脉宽调光。同时还可以看到,显指为85,流明为600,照度为5800,寿命为40000小时。这寿命,是不是有点惊讶?
好了,到此,拆解和简单的测试完成,后面我将对此灯进行DIY改造,届时会发在“创意DIY”板块。欢迎大家提出DIY建议。

后续更新:
第一种方案DIY已完成:GREENTEK 14W GU10接口外贸版大功率射灯DIY之“换头”

第二种方案(上篇):GREENTEK 14W GU10接口外贸版大功率射灯DIY之“换心”上篇

第二种方案(中篇):GREENTEK 14W GU10接口外贸版大功率射灯DIY之“换心”中篇
第二种方案(下篇):

网友A:
一直以为三肯倒闭了 没想到还在做芯片

网友:
看完了,期待改造

网友:
这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B:
出口货用料就是好啊,哪弄的?

网友:
养眼 字数补丁

网友C:
看到硕大的纯铝散热片让人放心寿命超长,中国企业也能出好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口货用料就是好啊,哪弄的?

应该是出口的尾单剩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硕大的纯铝散热片让人放心寿命超长,中国企业也能出好产品。

是的,看到一些标150W,300W的就恶心,仔细追问,就告诉你那是型号,不是功率,净玩文字游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看到一些标150W,300W的就恶心,仔细追问,就告诉你那是型号,不是功率,净玩文字游戏。 ...

见多了就淡定了。这种虽然很好,但价格也高啊!

在国内,出个高价也能买到很不错的灯

网友:
这灯不错,做功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以为三肯倒闭了 没想到还在做芯片

帮我看看这个是不是三肯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sanken-ele.co.jp/

谢谢!我还是不看了,哈哈,晕了

网友D:
高温是LED杀手,超过六十度电源转化效率以及LED发光效率和寿命都将急剧下降。可以预期这个灯具将很难安全度夏,即使苟活也会光衰明显且命不久矣。与其那样不如降级使用,长远来看150ma的驱动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温是LED杀手,超过六十度电源转化效率以及LED发光效率和寿命都将急剧下降。可以预期这个灯具将很难安全度 ...

不知您测过国产品牌球泡的温度,塑包铝外壳温度上七十度甚至更高,可见内部温度有多高。60度的温度个人认为完全正常。150MA功率降了一半,估计就一点点温升了。

网友:
很抱歉印象里还真没见过LED灯外壳70度的
你可以给你这个灯加热到70度试试会不会烧

网友:
为什么要降级使用呢?要知道大功率LED灯珠是由N并N串的小LED组成的结构,任意一颗出问题就会灭一串,由于是恒流驱动,并联的其他串工作电流上升,最终全部玩完。
拿你这个灯来说,由36v电压可以推断应该是12串两并的结构,单颗半瓦其实是12瓦的灯珠,实际已经满负荷运行了。12/14电源效率85%,得出这样的结果是不是有点意外?
所以要考虑环境温度高、散热不理想的工况,唯有降级使用才能相对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