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速热电热水器,大家评价一下

楼主(2020-12-16):
速热电热水器,大家评价一下
1。功率max 6000w.
2. 内部还有一级漏电保护,可惜是断一根线,只是在漏电的时候,中断加热而已
3.不说了,自己看吧

网友:
这货你就不能靠他本身的漏保,应该电箱里一个漏保,然后卫生间接线的那儿再来一个漏保,我家里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
这个是电老虎来的。而且可靠性并不高。

网友:
这么大功率,发热量本身就是不安全因素

网友:
近30a电流,飞羽那款也有5kw

网友:
这种很危险吧,会不会漏电

网友:
用这种电热水器洗澡最好在出水口接一个同电位端子线,这是最安全的保障

网友:
速热电热水器没有电死人的记录,相对来讲很安全,别看电流大,但是加热管的加热方式和结构与传统热水器不一样,比传统热水器漏电几率很小。还有卖速热热水器的商家都知道这东西电流大所以随机都赠送漏保。再者这东西功率忒大,那些线路安全差的老小区入户线最大4平方,室内线2.5平方,人还电死线就先烧断了,根本没机会电死人。用速热热水器可以接一根1.5米的塑料软管连接喷头,当防电墙

网友A:
耗电大户·而且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耗电大户·而且不安全

大家评价一下

网友:
这也太费电了,用户的埋墙线烧坏了昨办?十下五,四平的线咋用?

网友B:
工作电流太大,总感觉不踏实,所以永远不会碰这玩意儿。

网友:
我家有个7.5KW的,用了多年,除了出水量小些外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能量守恒定律。这种更省电才对吧,只是电流大是弊端

网友:
虽然都说安全,但过不了自已心理那一关,总感觉这么大功率不可靠,所以没碰过这类东西

网友:
家里功率 1 、 2KW  的取暖器, 开水壶 都用得小心翼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电流太大,总感觉不踏实,所以永远不会碰这玩意儿。

同感,还有一点不爽:看那水流实在是太小了,洗澡太不爽了,我还是用储热的空气能吧。

网友:
还是强排燃气热水器安全

网友:
这种电老虎,表示电费交不起了

网友:
这货的功率和五匹变频空调有得一拼,五匹空调都很少220V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