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问]谁能推荐个便宜的直流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20-12-16):
非专业,自己在家玩的而已...  220V转直流可调的电源.
100左右. 以内的更好..

网友A:
多大电流?5A以下不是有成品板子吗0-24v可调,但是我焊接出来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电流?5A以下不是有成品板子吗0-24v可调,但是我焊接出来没输出

我自己手里有个焊接的1-12V的. 但不稳...

网友B:
pc电源改呀,5-15V调压就是一个可调电阻的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电源改呀,5-15V调压就是一个可调电阻的事儿。

用电阻调压,你可真行,第一次见。

网友:
我有一个改好的,0-42伏,0-10安可调,4位电压电流表,是用一个400W电源改的,100元给你了。这大概就是成本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电流?5A以下不是有成品板子吗0-24v可调,但是我焊接出来没输出

指的是那种工频变压器线性的?当初我也想过买来套件自己焊,还专门发帖征求过坛友们的意见,但不少坛友反映说不是太理想,于是就放弃了。继续使用前几年自组的“UPS拆机变压器+黑武士调压调流板”,虽不是纯线性电源,但0~30V电压、0~7.5A电流,非常方便、可靠。现在正在实验古董级变压器+LM317扩流方案,也还满意,就是无法调流不太方便。
至于楼主所需的电源,网上100元出头的成品有很多吧。如果对波纹什么的要求不高,现在比较流行的DC-DC可调板+开关电源方案也不错,同价位也差不多够了。

网友:
目前一般都是买个可调电源模块。加个开关电源。比较便宜简单

网友C:
我有一个闲置的贝尔改的0-50伏,0-13安可调,稳定无自激,要的85元拿走包非偏远

网友:
交易区现有正在出二手电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闲置的贝尔改的0-50伏,0-13安可调,稳定无自激,要的85元拿走包非偏远 ...

波纹咋样

网友C:
没那么专业的设备可以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专业的设备可以测

你是怎么改的,我真心想要。

网友:
还是弄个成品的或者睿登的后级调整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怎么改的,我真心想要。

这个论坛有很多帖子有详细说明,也可以参照卖家提供的改装图,基本上不到10分钟一次成功。
如果对电压和电流要求不大的话,可以买个二手电源,搭配数控升降压模块,100左右也可以拿到数控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怎么改的,我真心想要。

论坛有教程,这个改好的85你要吗?

网友:
我还有一个电脑电源改的,没有表头,45元给你。0-25伏,0-8安

网友:
不建议你现在DIY。DIY一般都是在有了基本工具以后做着玩的。

建议你稍加预算,买个“可调开关电源”,我现在主力用的是类似这种的,0~32V0~5A,照片只做参考,品牌不做推荐,一般在2xx左右。
这个在我家里用的频次比较高,主要是体积够小,容易取放,有两个大的线性可调太过笨重,早就吃灰多年了。
还有种是立式设计的,感觉样子能好看点,像下图这样的。也是开关电源性质的成品,价格猫宝显示好像1xx左右。
  我没用过,但理论上没太大区别。
以上这俩还有数字调整数字显示/模拟调整数字显示的区别,横的那个图片是数控的,用编码器旋钮调整电流电压,竖版的这个是模拟调整的,两个电位器调整电流电压。我个人倾向于数调数显的,设定快捷方便,不容易误操作,只是价格略过。

如果你要来给电动车电池大电流充电用,有种通信电源样子的可调开关电源,那个功率大,价格便宜,但不够美观,接线容易触碰到,不建议其它用途使用。

还有下边这种我放在办公室,偶尔用用,是个DC/DC 升降压可调电源,

买的半成品,壳子是同事给打印的。输入用了5.5*2.5的插座,随便找个笔记本电源或者路由器电源什么的就能用。
输出的可设置范围是0~35V0~5A,当然不要想它能工作到35V5A,功率不能超出它和输入电压的额定功率,小功率场合使用非常方便。
价格xx元,再配个二手笔记本电源应该不超100。
这个也是数调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