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买了本51的书,发现了可以用仿真做51单片机的试验,还是很有趣的。

楼主(2020-12-16):
网上买的的二手书,,4.5包邮,当然是用小红包买的了

用KEIL 51 来编程,

可以用PROTEUS 软件来仿真 51

这是一个例子

我在 KEIL 里面敲进去的代码,

做的仿真电路,成功了,

还是挺好玩的,

决定把上面的 例子 做一些 ,学下51基本的。

网友:
PROTEUS的仿真有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
可以去买一个开发板。咸鱼上买郭天祥出品的。

网友:
初学的还是买开发板合适,仿真有时候会有问题

网友:
proteus 这个软件非常好用,而且还可以跟keil联调,初级的点灯周边的仿真真是没问题,好用,但是后边的带数码管的和液晶的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卧槽…居然汇编…

网友:
关键是她只支持传统的8051 MCU,现在新的器件,集成的外设太多了,都没办法模拟了。
而且现在大多数都是1T的始终了。他模拟的还是12T的时钟。
要真正学习还是上实验板吧。

网友A:
偶也是用汇编,但最大的程序编译后也就2k左右

网友:
软件的总归差点火候,可以考虑siliconlab的评估板,貌似只有50几元还带仿真调试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偶也是用汇编,但最大的程序编译后也就2k左右

汇编好,玩stm8s,8k的空间,还没怎么写代码,调了个printf字符串输出函数,空间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汇编好,玩stm8s,8k的空间,还没怎么写代码,调了个printf字符串输出函数,空间爆了 ...

汇编的确省空间,但时间久了流程、算法容易忘,只能加很多注释

早些年开发产品用飞利浦的MCS-51,后来用微芯的PIC,中途停了10年,最近改以前的产品,还行,没忘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汇编好,玩stm8s,8k的空间,还没怎么写代码,调了个printf字符串输出函数,空间爆了 ...

真的假的?是汇编占用空间?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的应用跟本就用不完那么大的空间…

楼主:
我是准备用C 语言的, 这个ASM 是敲的书本上的,

这个例子只有 ASM的,书上后面一些例子是ASM ,C 的代码都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的假的?是汇编占用空间?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的应用跟本就用不完那么大的空间… ...

没说明白,汇编效率高,省空间,我用c,调用了库函数,代码量瞬间就暴涨了

网友:
软仿学学理论可以。不过建议还是买开发板+调试器,硬仿才能真实检验代码和发现问题。

网友:
好像我大学教材就是这本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说明白,汇编效率高,省空间,我用c,调用了库函数,代码量瞬间就暴涨了 ...

一般来说我都是用寄存器去撸stm8的很简单啊…代码量也不多…

网友:
我记得楼主不是在玩新唐的n76e003吗?玩的怎么样了?有现成的单片机你玩仿真干嘛?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玩过几天联调仿真,后来焊了最小系统板后就再没用过。

网友:
我在网上下了本51仿真案例的书.试了几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