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种型号的螺丝应该用哪种规格的螺丝刀?

楼主(2020-12-16):
请问这种型号的螺丝应该用哪种规格的螺丝刀?

网友:
一字或者十字,PH几得看实际情况,这种也有专门的吻合得特别好的批头,不过少且极贵

网友:
合适尺寸的十字、一字皆可。

网友:
一字:SL6十字:PH2、PH3米字:PZ1、PZ2试试

网友A:
天啊,都差不多2021年了,居然还有人问这个用什么螺丝刀拆。。。。。。。

网友B:
这个用老虎钳都能卸下来

网友C:
这不是天下最方便拆的螺丝吗?莫非楼主还准备买个一字、十字合体的螺丝刀专门对付这螺丝?

网友D:
找到螺丝刀之后,你会不会要问是左手拿还是右手拿?是不是还要问几个手指捏,是不是还要问顺时针拧还是逆时针拧,

网友:
直接用电钻

网友:
用牙啃即可

网友:
这个是PH/SL或者PZ/SL,这个螺丝刀不好用,用PH2代替就行。

网友E:
这没对比物没参照物的,请问这是鸽子蛋大的一个螺丝呢,还是锅盔大的一个螺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啊,都差不多2021年了,居然还有人问这个用什么螺丝刀拆。。。。。。。 ...

你咋不问问为什么要生产这种螺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老虎钳都能卸下来

我知道很多种办法可以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天下最方便拆的螺丝吗?莫非楼主还准备买个一字、十字合体的螺丝刀专门对付这螺丝? ...

既然有生产这种螺丝,那肯定有对应的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螺丝刀之后,你会不会要问是左手拿还是右手拿?是不是还要问几个手指捏,是不是还要问顺时针拧还是逆时 ...

是的,还请回答一下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

楼主:
牙齿没这么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没对比物没参照物的,请问这是鸽子蛋大的一个螺丝呢,还是锅盔大的一个螺丝呢? ...

跟大小没关系,只是想知道这种螺丝配套的螺丝刀是什么规格的,或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