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主控+闪迪 z400s 128G

楼主(2020-12-16):
2246xt主控开卡,闪迪z400s128g,开完卡后只有1g,我第一次开卡,开卡软件也换过好几个版本了,现在进行不下去了,请各路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开卡完成后请重新插拔一下,然后分区软件分区。

网友:
容量指定一下 开120G吧  开完要重新拔插

网友:
跑圈不红?不随机掉速?

楼主:
没有,正常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