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曾经有一段时间:液晶显示器带音箱!

楼主(2020-12-17):
现在看不到了。成了回忆!
请问是咋回事?

网友:
我想应该是音质太差吧,我有一台惠普的带音箱的,但是音质很差,很鸡肋。

网友:
价格贵,一般比不带音箱的多100-300元,音质也就比9块9包邮好一点。

网友:
液晶就干显示的活就行了,主攻显示。带个音响也就是出个声。现在普通用户的入门级音响也不贵

网友:
昨晚看抖音直播间,看见一台带自动升降显示器的电脑机箱。

网友:
显示器越来越便宜,为了降低成本也是一大因素。

网友:
我最开始自己买的两个液晶显示器都是带喇叭的,因为那时还是用冷阴灯管的,显示器壳子大,装个喇叭进去没问题,现在显示器都是LED的了,壳子变的很薄,装喇叭进去要保证音质就困难了

网友:
应该还是成本问题,还有有些接口要配音频线嫌麻烦,hdmi或DP接口的就另说了,手机那么小,但多数手机的音质还不错的

网友:
2006年买的清华同方电脑的时候,显示器有扬声器,但从没用过。所有,不如阉割掉好。

网友:
我原来飞利浦的液晶显示器就带喇叭

网友:
液晶现在越来越薄了 跟电视一个道理,音箱的喇叭要有音腔的!这音箱往往效果不咋地!还死贵

网友:
制造多一道工序,音质差,价格高,喇叭去掉是早已的事。

网友:
音箱往往效果不咋地

网友:
貌似很多品牌都有几款内置音箱的型号,实际上大多外置的便宜音箱音质也不怎么样还占地方不方便清理尘灰。

网友A:
液晶显示器带音箱桌面干净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显示器带音箱桌面干净不少

单位的电脑都是机箱内置音箱,垃圾的不行。

网友:
以前那种带音箱的确实没有了,但是内置喇叭的显示器还是有很多的,接上HDMI设备后,声音可以通过显示器发出来。不过呢,音质不好只能听个响

网友:
还是带个喇叭好。不过现在用电脑我都不需要声音了。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