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情况是不是显卡坏了?(更新)

楼主(2020-12-17):
电脑突然出现问题,开机之后,过了windows 10开机画面,然后就蓝屏,显示 Video tdr failure,文件atikmpag.sys错误,然后重启,过了windows 10开机界面后,显示器就提示无信号检查数据线了。
安装的双系统,进另一个系统也是无信号。
数据线没问题。
这个情况是不是显卡坏了?

已按照各位大神的方法进行了测试,结果如下:
1. 开机按F8进调试模式,结果出现同上的蓝屏界面。显示 Video tdr failure,文件atikmpag.sys错误
2. 优盘启动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3. 在PE中用Dism++删除显卡驱动,重启,可以进入系统。在系统中以系统更新模式安装显卡驱动,安装完毕后,屏幕再次进入无信号状态。
4. 扫描驱动器,未发现错误。
是不是可以确认是显卡问题?不装显卡驱动正常,安装显卡驱动后无信号。

网友:
大概率硬盘快挂了

网友:
没照片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有显示,那就显卡不坏啊,那是系统或硬盘

网友:
大概率的是系统或硬盘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重装系统、驱动等) 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   在考虑是不是硬件坏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在加载显卡驱动的那一刻蓝屏。

网友:
用PE测试一下看有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进PE 试试 能进 说明显卡没事

网友:
像这种情况大概率会是驱动,软件,问题一般重装系统或者只装一个系统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 。硬盘的问题不大。

网友:
双系统都这样的话大概率显卡问题,加载驱动就崩,pe不加载驱动应该可以进的,不过先检测下文件系统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是显卡。因为你能看见屏幕显示有字,有图片。所以你排除显卡硬件问题,你看看其它问题吧

网友:
双系统是装同一个硬盘上?先chkdsk,很多蓝屏的最终原因并不是屏幕提示的那个

网友:
百度下如何进安全模式,如果安全模式能进,卸载显卡驱动进系统重装驱动试试。有的显卡现存坏了掉驱动。花屏。

楼主:
已按照各位大神的方法进行了测试,结果如下:
1. 开机按F8进调试模式,结果出现同上的蓝屏界面。显示 Video tdr failure,文件atikmpag.sys错误
2. 优盘启动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3. 在PE中用Dism++删除显卡驱动,重启,可以进入系统。在系统中以系统更新模式安装显卡驱动,安装完毕后,屏幕再次进入无信号状态。
4. 扫描驱动器,未发现错误。
是不是可以确认是显卡问题?不装显卡驱动正常,安装显卡驱动后无信号。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焊了,加载驱动以后温度上升~

网友:
为什么就是没有人相信是显卡坏了呢,这种情况一般 是显卡核心有问题了,不能安驱动,只能用默认的windows驱动。

网友:
显卡换其它电脑可能就可以    电脑兼容性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核心或者显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按照各位大神的方法进行了测试,结果如下:
1. 开机按F8进调试模式,结果出现同上的蓝屏界面。显示 Video ...

安装驱动就不能正常工作,很有可能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