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陶炉接加热丝,一般无条件这样接

楼主(2020-12-17):
领导的电陶炉坏,查看电热丝断,用粗铜线连接夹紧,一次烧水又断了,这次用铜片夹紧,氩弧焊机焊接,调电流最小10A,按压开关熔在一起开机,估计这次不会断啦

网友:
断开的地方折弯,两边勾在一起,然后找一段铁皮,厚一点的,夹紧。

网友:
虽然铜电阻小不发热,不过电阻丝发热会传热过去,最好如楼上所说用铁

楼主:
氩弧焊机直接熔焊在一起估计会没事,压接有电阻,且不会小还会从这烧断。

网友A:
杀鸡用牛刀,这类电陶炉新买一个也要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杀鸡用牛刀,这类电陶炉新买一个也要不了多少钱!

所以说一般人不会这么修,手里有氩弧焊机的不多会焊接的也不多,会氩弧焊焊个这收多少钱?动动焊机估计买个新的,纯粹练手,看看炉丝焊接能否接上

网友:
没有工具就只能换新了

网友:
就是怕氧化,上些玻璃粉试试能否熔化包覆

网友:
这种东东无解。
估计用炉丝原材搭上氩弧焊焊包融,达到通电后接头温度比较低,会抗氧化些,但也免不了他处另断,至于非炉丝本材的铜铁等完全抗不住烧断。

网友:
点焊机可破!两边拉一起重叠,点焊

网友:
材料不一样,铜在高温下很快就氧化绣蚀断裂

网友:
本意是让你买新的,再怎么修拿回去直接一老虎钳的事,还是断了。

网友:
铜片加热后氧化非常快,楼主怎么不找不锈钢边角料再点上?有氩弧焊机肯定有不锈钢边角料。

网友:
这玩意看过老师傅都是用铝线缠绕连接的。

网友:
连接后功率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