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移动电源电池看上去是假的吗?

楼主(2020-12-17):
用手机充电器 冲了一个晚上 都是1%  然后用可调电源6V冲升到6V 后最后降到4.2v  不知道怎么啦

网友A:
为毛用6v充?上u表看看充电电流呀 可能板子嗝屁了

网友B:
不会量电池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量电池电压?

量各个电池看看电压   很可能电池坏了  主板也可能坏了

网友:
量各个电池看看电压   很可能电池坏了  主板也可能坏了  主板坏了的话 没什么维修价值  把电池拆下来  挪作他用

网友D:
我看这引线,就左上角电池有效,其他都是装饰

网友:
有18650电池吗·?用替换法试一下就知道是主板还是电池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这引线,就左上角电池有效,其他都是装饰

看样子是正极相对共用一个镍片到板子正极,负极用的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用6v充?上u表看看充电电流呀 可能板子嗝屁了

怕电池饿死了啊?  想恢复啊 调到6v表头也是4.2V    6.5v 还是显示4.2V  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各个电池看看电压   很可能电池坏了  主板也可能坏了

拆掉电池一个个的量吗?

网友:
电池最高只能4.2V充电,过充会发热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这引线,就左上角电池有效,其他都是装饰

仔细看,里面都用镊片点在一起了的,线从上面走而已

楼主:
不管我是在线测量还是这样拆下来测量都是3.84V 已经充不进去了  显示屏1%

全部拆了这个镍片残留怎么清除 ?

是不是这块板坏了

网友E:
无所谓真假,只要电池没发烫继续凑合用,最多容量衰减变小内阻变大,如果像品胜有发烫单体电池,想办法去除留下好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所谓真假,只要电池没发烫继续凑合用,最多容量衰减变小内阻变大,如果像品胜有发烫单体电池,想办法去除 ...

这一个电池是多少A?   能不能给T12用? 做移动T12烙铁 怎么排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一个电池是多少A?   能不能给T12用? 做移动T12烙铁 怎么排列?

2600ma的电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一个电池是多少A?   能不能给T12用? 做移动T12烙铁 怎么排列?

卓能的2.5Ah,质量非常好,我羽博充电宝里拆出来的用了至少五六年,且经常大半年时间不用也不控制电压保存,拆出来都锈了容量都有平均2400,就内阻变大了点,用在T12上够用了,你只有6节就直接6串,串出来的电压刚好给T12供电最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一个电池是多少A?   能不能给T12用? 做移动T12烙铁 怎么排列?

网上有不少18650电池架,尽量买质量好点6串电池架,如果只有3串电池架,把两个电池架组合到一起变成6串,刚好可以给烙铁用,用完后取出电池放在充电器充满。如果做固定电池组需要买6串均衡保护板,6串锂电池专用充电器电源。

网友F:
这个充电宝做工还可以,不像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充电宝做工还可以,不像假的吧

杂牌子的  万能的X宝都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