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最简单把批处理BAT文件加壳伪装成EXE文件方法

楼主(2020-12-17):
编了个BAT批处理文件给人用,才几K大小,显得有点Low,还一眼就看得见内容,其实可以很方便的加个壳,加上自己设定的图标,伪装成可执行文件。所用工具每个电脑都会有,那就是winrar之类的压缩软件。
把BAT拖进winrar,工具选项建立自解压文件,解压选项把BAT文件加入解压后运行的表项里,安静模式全部隐藏提示,图标自选就可以生成一个EXE
文件了。

网友:
这样及其容易就被杀毒软件当病毒了

试试看这个
Bat To Exe Converter

貌似免费版有些限制

网友:
winrar就是做个自解压包而已,也不会被当作毒被杀

网友:
腾讯的管家就会把RAR EXE当病毒杀掉。

网友:
Bat To Exe Converter +1
好用。
对于保密检查甚是好用,有些软件是根据时间及日期生成密码,然后使用时输入密码,当机子多时,建立一个批处理修改日期和时间,统一使用一个密码,方便多了,这时将批处理转成EXE运行文件,那就显得牛B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