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烧气的三菱大发动机,油泵漏油了,哥俩好能行不?

楼主(2020-12-17):
车是前几天刚倒闭的华晨中华,fsv cng版,跑了9年18万公里,某天突然发现驾驶舱汽油味特别大,百度一查基本都是油泵回油管漏油了,在华晨倒闭之前,都给免费换了,因为投诉量很大,我恰恰赶在倒闭之后。
本着省一分是一分的办法,买的卡夫特哥俩好,说是可以微油粘合,试试看吧

沈阳三菱发动机,噪音大,

冬天爱产奶乳化

原厂燃气喷轨坏了,换的国产的,300元,原厂的1200

看样子漏了很久了,满了都溢出来了

擦干,分三次粘合

粘好了,这两天没在漏
但是修车的哥们说白费劲粘不住,想问问大神们这样行不行~

网友A:
哥俩好耐油不行吧,环氧树脂好点

网友:
需要铸工胶! 这个胶里面含的成分不也一样 耐油

网友:
用农机粘补胶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俩好耐油不行吧,环氧树脂好点

我看网上 论坛很多用这个粘油箱的

网友:
应该买抖音上那个粘天粘地的胶。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俩好耐油不行吧,环氧树脂好点

哥俩好本身就是环氧树脂啊

网友:
没有压力就应该没事吧,我们都用哥俩好沾气动枪,压力0.6也没啥问题。

网友B:
POM塑料啥玩意都不好使,换了吧,整个泵换了

网友C:
时间一长,最多一个月,直接能揭下来。   第一AB胶粘不住塑料,第二你粘接面有溶剂油。

两大不利条件,您干这活最多就是应急。持久不能够啊。

网友:
我粘过,刚开始还行,几天后就漏油了,只能换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网上 论坛很多用这个粘油箱的

油箱不带压的,你这出口是带油泵压力的,有往外顶的撕裂力量。

你还是被压面粘贴,迎压面还有个越压越紧的可能。虽然也是不可能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M塑料啥玩意都不好使,换了吧,整个泵换了

可以直接换个泵盖,这种下面是分离的。如果有的话几块钱。

网友C:
通病某宝有卖这个盖的,不过这价格有点超乎想象,几十一个。。。都是解决回油管开裂你这个问题。

不过正常这东西十多块啊,不知道为啥,你自己研究研究价格问题吧。  方法我告诉你了。

黑色大螺母+密封圈+油泵盖的话也就是三四十,不知道为啥某宝一查你这事,泵盖就买三四十,完全不能理解。

网友:
电烙铁烫平裂缝不漏了,在用胶补强估计会好很多,,不过这个操作很危险啊,里面是汽油

网友:
安全很重要,还是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病某宝有卖这个盖的,不过这价格有点超乎想象,几十一个。。。都是解决回油管开裂你这个问题。

不过正常 ...

我查了查,泵盖算下来得一百多了,一个盖就八十多,算上邮费~~~三四十是哪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一长,最多一个月,直接能揭下来。   第一AB胶粘不住塑料,第二你粘接面有溶剂油。

两大不利条件,您 ...

我看卡夫特 ab胶上写着 可以用来粘油箱,可以在微油的界面上使用

网友:
我的第一个车也是这个车。AB胶粘了后能用一年左右。